请高手帮忙将Eagle设计的brd文件转换为嘉立创可以制造的...

楼主(2017-11-14):
需求如题,源文件是老外设计的。 使用的软件是 Eagle,  我现在使用 Eagle 软件可以正常打开,编辑。  感觉应该是4层板子。
现在需要打样,由于嘉立创不支持brd文件,所以需要转 Gerber 文件。 我研究了几天,但是还是感觉不对劲,也找了好几个插件, 但是最终到底需要导出哪些层我拿不准了。
也想走曲线救国路线, 先转成 AD 格式,再去制造, 但是转成 AD 格式,直接就编程2层板了, GND 都没有了。  所以求助大家帮忙! 多谢了!

网友A:
PCB 尺寸: 8.9x5.3cm

在输出 Gerber 文件时,我用的是:
GND 层输出成 Lizard-Shild.G1 (就是 Protel Gerber 扩展名 L2)
Sig 层输出成 Lizard-Shild.G2 (就是 Protel Gerber 扩展名 L3)

下单的时候你要注意叠层顺序,我不保证这个顺序是对的。

源文件中写的是 <eagle version="8.4.1">
我的 Eagle 版本是 7.5.0,Gerber 文件应该没什么问题,你用个 Gerber file viewer 查看一下。

附件是用来导出这个设计 Gerber 文件的 Makefile,下面的内容指明导出 L2 和 L3 对应的图层,更多细节请看 Makefile.
如果你的电脑跑的是 Linux,只要执行 make gerbers 就能自动生成所有的 Gerber 文件并压缩打包了。

# Gerber Layer L2
$(PROJECT).G1: $(PROJECT).brd
        eagle -X -dGERBER_RS274X -o$(PROJECT).G1 $(PROJECT).brd GND Pads Vias

# Gerber Layer L3
$(PROJECT).G2: $(PROJECT).brd
        eagle -X -dGERBER_RS274X -o$(PROJECT).G2 $(PROJECT).brd Sig Pads Vias

楼主:
非常感谢!  有用了!

网友B(2018-12-27):
引用 网友A:
PCB 尺寸: 8.9x5.3cm

在输出 Gerber 文件时,我用的是:

麻烦帮我把这个也转成Gerber文件,官网也提供有Gerber,但是拿到JLC打样说少钻孔层。能不能再转个altium designer能打开的。万分感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麻烦帮我把这个也转成Gerber文件,官网也提供有Gerber,但是拿到JLC打样说少钻孔层。能不能再转个altium  ...

L2 我是用的 Route2 层
L3 我是用的 Route3 层

这个板是什么功能,是 trinamic 公司设计的,看上去是电机控制相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L2 我是用的 Route2 层
L3 我是用的 Route3 层

对,是trinamic公司的。

网友(2019-03-13):
引用 网友A:
PCB 尺寸: 8.9x5.3cm

在输出 Gerber 文件时,我用的是:

我也有个板子要转换Gerber,但是刚接触Eagle不会用
可以帮我一下吗,我加你WX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L2 我是用的 Route2 层
L3 我是用的 Route3 层

兄弟,麻烦将这个文件转成可以打板的gerber 与AD版本的文件;谢谢;Eagle软件不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麻烦将这个文件转成可以打板的gerber 与AD版本的文件;谢谢;Eagle软件不会用;

C:/share/GIT/boostxl-aoa/design/hw/Cadence/Allegro adence_PCBAnt/Allegro adence/Allegro
这是 Allegro 的 brd 文件,不是 Eagle 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