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UBEMX如何改变下次UART发送和接收长度

楼主(2017-11-14):
使用STM32F030,uart1和uart2.接收和发送使用DMA
while(UART_Receive_DMA(&huart1,uart1receivedata,12)!=HAL_OK)
可以正常接收到12个数据
while(HAL_UART_Transmit_DMA(&huart1,(uint8_t*)checkmonenycmd,8)!=HAL_OK))
可以正常发送8个数据
但是后面想再接收10个数据的时候.上位机要发送两次以上才可以
while(HAL_UART_Receive_DMA(&huart1,(uint8_t*)readcardcmd,10)!=HAL_OK)  要发两次以上才可以接受到10个数据。赶紧是不是接收长度不能简单改变,求解

网友A:
DMA跟中断一起才是好基友

网友B:
自己固定成接收到一个数据就中断,剩下的超时、串口数据协议的处理再自己用函数处理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DMA跟中断一起才是好基友

uart开了中断,DMA也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固定成接收到一个数据就中断,剩下的超时、串口数据协议的处理再自己用函数处理即可 ...

cube提供这么方便的块接收。不用浪费啊

网友C:
把while去掉,语句执行一次就够了,在接收回调函数里设置下一次接收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while去掉,语句执行一次就够了,在接收回调函数里设置下一次接收长度。 ...

如果没有等待,那不是一只跑下去,第一个没接收完,下一个就执行到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没有等待,那不是一只跑下去,第一个没接收完,下一个就执行到了? ...

DMA有中断,在回调函数里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DMA有中断,在回调函数里处理。

PT_WAIT_UNTIL(pt,HAL_UART_Receive_DMA(&huart1,uart1receivedata,12)==HAL_OK); 用PT调度写的 一直查询

网友:
引用 楼主:
PT_WAIT_UNTIL(pt,HAL_UART_Receive_DMA(&huart1,uart1receivedata,12)==HAL_OK); 用PT调度写的 一直查询 ...

好好看看HAL的例程吧,不是这样用的。

楼主:
HAL_UART_Transmit_DMA(&huart1,(uint8_t*)checkmonenycmd,8);
PT_WAIT_UNTIL(pt,hdma_usart1_tx.State==HAL_DMA_STATE_READY);
这样就可以通过了,方便

网友:
cube的adc我都没看懂。(´-ι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