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检测人体生物电时候出现工频干扰的问题,该如何减弱

楼主(2017-11-14):
求教,本人从事医疗行业,最近在做一个脑生物电的采集电路用的TI的心电芯片,电路板是采用电池单独供电的,通讯也用蓝牙向外传输数据信号, 现在采集到的信号有严重的工频干扰噪声,软件滤波可以滤除50hz工频后可以得到近似的生物电信号,但是由于50hz干扰太严重,导致滤波后的波形失去了很多原本该有的信息。不知道有没有做过这块的前辈指点一下

有几个问题向请教下
1.板子没有加右腿驱动,不知道加右腿驱动效果是否明显
2.板子在电源跟通讯上已经和外界完全隔离了,不知道人体工频除了右腿驱动外有什么好的抑制措施。

网友A:
1. 是不是TI的ADS19xx?这种集成模拟前端很多是用来测量心率的。一般都能找到R波和T波,P波通常看不到。计算心率的话,把R波提取出来就可以了。
2. 右腿驱动通常都要加上。还要把滤波器做好。为了去除工频,直接50Hz排除在频带外面,这样波形肯定失真,但是R波基本不受影响。同1,如果是测量心率,找到R波就可以了。
3. 还有一种叫做屏蔽驱动。此外还有就是用屏蔽金属壳把电路包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是不是TI的ADS19xx?这种集成模拟前端很多是用来测量心率的。一般都能找到R波和T波,P波通常看不到。计 ...

是的 是TI的ADS12系列,在用不同型号做测试
谢谢前辈回答,还有就是人体自身是一个大的工频天线  人始终暴露在空气重,这种情况下板子用铜箔做屏蔽 效果明显吗?

网友:
做过一次医疗的项目,再也不想做了。小信号放大,各种干扰,安规,试验。。。每一个容易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是TI的ADS12系列,在用不同型号做测试
谢谢前辈回答,还有就是人体自身是一个大的工频天线  人始终 ...

板子用铜箔做屏蔽是指电路板敷铜吗?如果是敷铜的话,效果不明显。其实心电检测电路用洞洞板也能做好,仪表放大器+右腿驱动+滤波电路+50Hz工频陷波电路就基本可以检测到不错的信号,如果不行就加电源隔离和屏蔽罩(不知道你说的铜箔是不是指屏蔽罩?这个屏蔽罩就是金属外壳,把敏感电路包起来,同时自身要保证良好接地)。如果用TI模拟前端,由于其输出的是数字信号,可能就需要在软件里面做工频陷波。也可以试试其他模拟前端(例如AD8232,纯模拟的,输出的是模拟信号),这样可能硬件电路的选择更灵活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