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能不能实现这样的需求:一路脉冲输入,复制4路输出?

楼主(2017-11-14):
如题。。。。

网友:
74缓冲器能干的事,用FPGA 做啥?

网友A:
假设FPGA有100个IO口,一路输入我分分钟帮你复制99路输出。

网友B:
PCB布线就行,还零时延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假设FPGA有100个IO口,一路输入我分分钟帮你复制99路输出。

你确认,1个路的输入能扇出99路输出? 你能确认这99路的输出相位差不超过5%?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确认,1个路的输入能扇出99路输出? 你能确认这99路的输出相位差不超过5%?  ...

不给指标,只要功能就是耍流氓,哈哈

网友:
随便找个总线驱动芯片不行么,74HC245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确认,1个路的输入能扇出99路输出? 你能确认这99路的输出相位差不超过5%?  ...

能控制到300ps以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确认,1个路的输入能扇出99路输出? 你能确认这99路的输出相位差不超过5%?  ...

在1k频率下,蛋骗鸡都可以这么玩,别说fpga了。

楼主:
补充下, 4M左右的脉冲信号,复制4路,可以吗?

假设不这么搞,差分芯片出去的信号带不了4个步进驱动器做一样的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B布线就行,还零时延

4M的脉冲信号,直接PCB一分四,可以做到四路完全一样吗?

为什么想到用FPGA,因为看到FPGA代码好多信号都是
always (@CLK )  /*或者根据时钟变化,或者有些根据某个引脚变化@input*/
begin
     xx=xx;
end

对FPGA不熟不知道想法行不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补充下, 4M左右的脉冲信号,复制4路,可以吗?

74芯片就可以了,如果需要差分信号,就看485这个芯片是否合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74芯片就可以了,如果需要差分信号,就看485这个芯片是否合适了

能提供下具体型号74XXXX吗?我搭个电路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4M的脉冲信号,直接PCB一分四,可以做到四路完全一样吗?

为什么想到用FPGA,因为看到FPGA代码好多信号 ...

有个单词叫做assign

网友:
简单三极管就可以搭建吧……

网友E:
同意5楼,我也是这样想的,直接画4根线就搞定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同意5楼,我也是这样想的,直接画4根线就搞定哈哈哈

是啊……这才是最简单的……

网友F:
PCB画一分四的线,注意上面滴黑胶。别人以为用的是邦定的片子

网友:
引用 网友F:
PCB画一分四的线,注意上面滴黑胶。别人以为用的是邦定的片子

一只万用表搞定

网友:
74hc245都可以

网友:
26c32,  再分几路,用26c31转回去就好

网友G:
引用 楼主:
补充下, 4M左右的脉冲信号,复制4路,可以吗?

至多是驱动4片 184之类的 芯片呗? 如果电压匹配,直接信号并联就行了呗。无论多弱的单片机、DSP驱动4路这鸟玩意儿不是很正常么。退一步,加两个三极管也搞定了啊。再退一步,244、245、1T45、04 、14之类的芯片也搞定了啊。块把毛钱的搞定的事儿, 上个FPGA,造孽啊。

网友:
加个 DRIVER就可以了  你哪怕弄4路比较器,弄4个非门,弄4个或门,弄4个与门 弄4个D触发器 等等等等
我说的是电路上 直接加4个 不是FPGA内部
当然如果说时钟 我知道有专门的 1分多的时钟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G:
至多是驱动4片 184之类的 芯片呗? 如果电压匹配,直接信号并联就行了呗。无论多弱的单片机、DSP驱动4路 ...

FPGA能搞定就行。

另外,能给个大致的原理图吗?
比方以74HC245为例

网友(2018-01-25):
大材小用了吧,用FPGA?

网友:
引用 网友F:
PCB画一分四的线,注意上面滴黑胶。别人以为用的是邦定的片子

串几个电阻和肖特基

网友:
差分是用26ls31 26ls32

网友:
hc00,hc245 etc

网友:
楼主啥设备啊!

随便一个单片机控制几百个电机都可以做一样的动作啊!

网友:
楼主在画PCB时直接引出4跟线来不是就可以么?

网友H:
搭个顺风车问一下:FPGA能不能通过一个1MHz占空比0.1%-99.9%的PWM信号,输出对应的8相以内的PWM交错信号?占空比和相位误差能控制在0.1%以内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搭个顺风车问一下:FPGA能不能通过一个1MHz占空比0.1%-99.9%的PWM信号,输出对应的8相以内的PWM交错信号? ...

可以的。第一个要求不难。第二个有点难,因为FPGA PLL一般就8级相位调整,45度一格。你可能要多用几个PLL。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搭个顺风车问一下:FPGA能不能通过一个1MHz占空比0.1%-99.9%的PWM信号,输出对应的8相以内的PWM交错信号? ...

难度挺大的,250MHz 划分为4个等分相位,等于是得到1000MHz的时钟

网友J:
引用 网友I:
难度挺大的,250MHz 划分为4个等分相位,等于是得到1000MHz的时钟

多用个PLL,125M划8相。会简单一些。
不过250M划4相,sp6和a7是没啥问题的,时序做好点就行了。

网友:
这是为了高大上才用fpga的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I:
难度挺大的,250MHz 划分为4个等分相位,等于是得到1000MHz的时钟

应该是时间分辨率要达到1ns,必须要主时钟达到1G吗?
德州仪器的DSP的HRPWM模块在150MHz的主时钟下居然能实现150pS的时间分辨率PWM输出,好像还有一个任意定义的相位差寄存器,可以用来做多相电源或者移相全桥数字电源

网友H:
引用 网友J:
多用个PLL,125M划8相。会简单一些。
不过250M划4相,sp6和a7是没啥问题的,时序做好点就行了。 ...

降低点要求,有没有便宜的FPGA能吧200KHz的10位PWM划2,3,4相的?相位差可以精细设定(比如移相精度达到10位分辨率),还是相位差必须为360度/2,3,4这几个整数?
如果降低到,100KHz 8位PWM分2或3或4相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降低点要求,有没有便宜的FPGA能吧200KHz的10位PWM划2,3,4相的?相位差可以精细设定(比如移相精度达到 ...

便宜的也有,国产安路的行。PLL 125M划8相无压力。10k价格二十多,5K十块以下。

另外Xilinx/Altera的FPGA都不便宜,不过Xilinx最低端的SP6是肯定可以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应该是时间分辨率要达到1ns,必须要主时钟达到1G吗?
德州仪器的DSP的HRPWM模块在150MHz的主时钟下居然能 ...

这个HRPWM其实就是把150M时钟做了移相。划了多少相,分辨率就升高多少倍。拿FPGA也是这么做的。

网友:
算错了,250MHz 正交就能划分成1ns的时间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