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狐浏览器显示不全淘宝店铺内容,求助【阿莫权威意见在13楼】

楼主(2017-11-14):
双11之前就这样了,淘宝首页搜索物品,显示结果正常,但是想要看看店铺里的物品,就无法显示,一片空白。
坛友们有没有解决办法?

楼主:
天猫没这问题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把taobao.com 改成 world.taobao.com

插件法:
1.安装REDIRECTOR应用
2.输入

Description:  taobao-1111
Example URL: https://shop143109504.taobao.com/category-1176575222.htm
Include pattern: https:\/\/(.*)\.taobao\.com\/(.*)
Redirect to: https://$1.world.taobao.com/$2
Pattern type:  Regular Expression
Example result: https://shop143109504.world.taobao.com/category-1176575222.htm

Exclude pattern: https:\/\/(2|s\.click|buy|cart|item|favorite|shopsearch|shoucang|marketingop|rate|buyertrade|lu|ai|taojinbi|login|i|trade|click\.simba|s|(.*)\.world|world|www)\.taobao\.com\/(.*)

Apply to:
Main window (address bar)

3.save

网友B:
试试:
帮助->故障排除信息->翻新firefox...

相当于恢复到干净安装的状态,所有插件会被删除、所有由插件或用户修改的设置会恢复为初始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把taobao.com 改成 world.taobao.com

插件法:

谢谢,好用了,不过有部分连接替换成了会404的url

网友:
已放弃火狐改用chrome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试:
帮助->故障排除信息->翻新firefox...

这个方法已试过,无效果

网友:
我电脑上ie浏览器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网友:
楼主我跟你一样的问题,还有一个毛病你可能还没发现:京东上冲洗照片,自助上传照片那个控件不好使,选完了照片不上传。

完美解决方案:浏览器换成chrome。

网友:
我改用UC的,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也是已放弃火狐改用chrome,那个flash隔两天就要更新,好烦啊!

网友:
火狐同样的问题,IE也是同样的现象。后将IE升级到11,火狐重装,都解决了。

网友:
淘宝的C店不支持Firefox,天猫店支持Firefox,火星人是不是玩得很溜?

网友:
我还以为只有我遇到这个问题。另外火狐的磁盘I/O写入字节有点恐怖,只是看看网页半天下来就写入了几GB,SSD伤不起,也准备弃用了。

网友:
我也是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真烦人啊

网友C:
想不明白为啥非得用火狐,卸了吧,上个时代的东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不明白为啥非得用火狐,卸了吧,上个时代的东西了

遇上同样问题,tb无法显示店铺所有宝贝

网友:
据说是跟lazy load image有关, 所以图片都不显示了. 有个脚本叫做"No Lzay Image Load", 装上后, 能让firefox从残废到半残废. 大家可以试一下

网友D:
有这个问题,只好切换到chrome;
难道优酷看视频老是断续也跟这浏览器有关?我试试chrome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这个问题,只好切换到chrome;
难道优酷看视频老是断续也跟这浏览器有关?我试试chrome ...

优酷就这个德性,用APP看还会有这种断续了,看着看着就跳出去,然后从头来,然后再跳回当前播放位置。

网友:
我还以为是我系统的问题呢,家里两台电脑折腾了好久都没解决。

网友:
我还以为只有我遇到这个问题,装上删,删了装,早点来论坛就好了。

网友:
现在还在用xp,谁给个xp下chrome结合了f插件的网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