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知道有电池不能上飞机?RTC供电的超级电容算吗?

楼主(2017-11-14):
一个产品要上飞机出国,都知道有电池不能上飞机?RTC供电的超级电容算吗?  就1F的。  上飞机是怎么检测? 难道我要把电池放完电?

网友:
不算,现在的是检测锂离子和电池形状的物品,比如铅酸电池。

网友:
电池能上飞机啊,但是不能托运,需要随身携带,

楼主:
是通过什么检查的?  X光 还是 电磁辐射?

网友:
那种小电瓶,12v火车安检都不能过

楼主:
是肉眼看的?  我的电池在仪表里面,不说 他怎么知道?  难道要开盖子?

网友A:
那种电池封装他们根本检查不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种电池封装他们根本检查不出。

x光一照都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x光一照都出来了。

有些超级电容和电解电容没什么两样……

网友C:
锂电池只要过了UN38.3认证,就可以飞机运输
不然跨国发货走火车,黄花菜都凉了

超级电容暂时不清楚

网友:
做成充电宝啊

网友:
其实他们主要看形状  超级电容别用跟纽扣电池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锂电池只要过了UN38.3认证,就可以飞机运输
不然跨国发货走火车,黄花菜都凉了

运你个J8,每个地方都不一样。我司寄设备,从天津走,连2032都不让发,最后跨越没门子了只好拉到北京再送上飞机。

网友:
那电动残疾人车怎么托运,残疾人出行需要专用车

网友:
1F的法拉电容上飞机没问题。   当然了,是一般应用的情况下。如果你搞个阵列的话估计也会出问题。锂电一般是不行的,即使是CR2032也不行。

网友:
当然了,说的是指快递或者托运行李会有麻烦。 随身行李带着的话这种电池直接通过,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2020-09-17):
我之前发货,在广州安检不过关,被退回来了。  问了货代,他们看了pcba板子,说估计是电容  安检人员当电池拦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