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米,要求良好的穿透性,低功耗,433M都有哪些选择

楼主(2017-11-14):
30米,要求良好的穿透性,低功耗,433M都有哪些选择?
要求多对一传输温度数据,   目前就知道CC1101一款,还有哪些好的选择。

网友A:
5年前用的si4432,感觉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5年前用的si4432,感觉不错。

4432能做1000米

网友:
CC1310免去MCU

楼主:
引用 网友A:
5年前用的si4432,感觉不错。

4432功耗太大,接受不了啊

网友:
si4464,30米有点太浪费了。

网友:
si4463 si4432

网友:
30m  用433M 可以选速度快点的。低了距离好远

网友:
才30米,布条电线有多难?

网友B:
楼主先说清楚要穿透的是啥,如果是30米海水那是神仙都没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先说清楚要穿透的是啥,如果是30米海水那是神仙都没办法……

要是30米的铅板的话,估计如来佛祖和孙悟空合力也解决不了问题吧?

楼主:
放入食品厂的大型高压锅里,有密封门的,之后再隔着两道车间门,之后数据传输到30米外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入食品厂的大型高压锅里,有密封门的,之后再隔着两道车间门,之后数据传输到30米外 ...

你确定是要把天线放进锅里的 不先转发信号出来吗

楼主:
大锅有密封条的,无线型号能绕出来吧?

网友C:
你真当无线是孙悟空啊,会沿着密封条跑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真当无线是孙悟空啊,会沿着密封条跑出来。

孙悟空才不会沿着密封条出来呢,会把金箍棒变成电钻钻个孔出来。

网友:
你确定这东西在高压锅里炖不烂?

网友D:
引用 楼主:
放入食品厂的大型高压锅里,有密封门的,之后再隔着两道车间门,之后数据传输到30米外 ...

走密封条就别想了,如果高压锅有观察窗的话还可以考虑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D:
走密封条就别想了,如果高压锅有观察窗的话还可以考虑考虑

是不是 只要有 1/2波长的缝隙,433M信号就能出来?  缝隙必须是直线而不能是弯曲的曲线么?
另外,我昨天试过把手机扔到高压锅并且盖紧(家用高压锅有密封条的),之后打手机也能收到信号,这个如何解释??

网友E:
这个无线不靠谱,我们做的433传温度。隔了铁皮门就完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无线不靠谱,我们做的433传温度。隔了铁皮门就完蛋了

老虎哥,433M不能穿透铁皮门?没有那么烂吧?我手机扔在高压锅里盖上都能收到信号啊,那么最后你怎么选择的?
请教大家一下,手机响铃时,用的是什么频段?因为我是把手机扔到有密封条的金属容器,之后打手机,手机有响声我就认为是打通了的。

网友:
高压锅是铝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入食品厂的大型高压锅里,有密封门的,之后再隔着两道车间门,之后数据传输到30米外 ...

开个玩笑,以后会不会有机会吃到炖软的贴片电阻电容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 只要有 1/2波长的缝隙,433M信号就能出来?  缝隙必须是直线而不能是弯曲的曲线么?
另外,我昨天 ...

高压锅一般会有个泄压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