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碱性和碳性电池,内部还有高污染的重金属吗

楼主(2017-11-14):
如题。突然想到了家用废弃电池的处理,有人说应该集中收集处理;也有人说集中起来后期处理大部分也是扯淡,还不如直接丢到垃圾桶,分散丢弃降低污染。
现在的电池还有铅和汞吗?

网友:
现在的都是0汞的,但是能没有别的污染吗?

网友:
家用低汞和无汞电池,镍镉电池等符合环保要求的,要求不集中处理,随生活垃圾一起填埋。集中起来也没办法处理。

网友:
镍镉电池,里面有镉,应该不安全

网友A:
尽量使用镍氢电池,可以节省成本 ,同时减小环境污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尽量使用镍氢电池,可以节省成本 ,同时减小环境污染

普通镍氢不适合长时间小电流放电,爱乐普相对价格太高也不合算
比如墙上挂钟,一节碳性用2年,我用爱乐普装进去,积压的钱有多少啊

网友B:
哈哈楼主,我就是拿低自放充电电池装石英钟的,还有遥控器,其实这些地方反而不适合用碳性电池,尤其是便宜的那种,万一一段时间不用忘记了,漏液漏到哭死。我家一堆低自放,前几天刚撸了4节7号爱老婆,除了液晶的闹钟,用充电电池亮度很差,只好用碱性电池了

网友:
买光功率计送的电池气死我了,太假了,装鼠标里,画着板,自己啵一声,看着漏液,把鼠标整坏了,还是金霸王用得放心,可以用到忘记门铃原来要装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楼主,我就是拿低自放充电电池装石英钟的,还有遥控器,其实这些地方反而不适合用碳性电池,尤其是便宜 ...

还好,一般石英钟忘的时候不多,用碳性还行,我的经验是不走了基本更换就可以,鼓包变形了,但漏液很少。反而是玩具里面最容易忘取出,因为不是每天都能关注。
爱乐普比较适合玩具,耐用,长时间也不漏液,但没试验过忘记关电源的过放情况下是否也能保持不漏液
水表煤气表里面,我一般用碱性

网友:
假冒电池太多,多数不达标的吧。

网友:
不是天天说我们的制造业已经不屑和某造假小岛国比了吗?爱国一点,就不会去怀疑重金属了,多看CCAV安慰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