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K J 正式反盗版

楼主(2017-11-14):
JLINK的正式反盗版的来了,即使正版自己增加了license都不行

网友:
也就是说以后的盗版v9都无法升级了?

网友A:
用stlink 多好,干嘛非要用JLINK
我手里有4个stlink

网友B:
来,看看你加了什么license:)

网友:
6.12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stlink 多好,干嘛非要用JLINK
我手里有4个stlink

STM32L011用STlink下载特别慢,用jlink速度正常。换个型号STM32L051用JLINK和STlink下载速度都飞快,原因不详

网友D:
目前还没有出现提示。

网友:
什么意思?检测到个盗版就是”正式反盗版”了?

网友:
你确定你的是正版?正版edu edu mini路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目前还没有出现提示。

兄弟,把软件发下吧,谢谢,官网老是下不了

网友:
官方版本号是 6.20h,用起来也没问题,LZ 的 6.14 从哪里下?我试试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用stlink 多好,干嘛非要用JLINK
我手里有4个stlink

下载速度差了好多,尤其是程序量大的时候,还有就是调试仿真的时候,stlink缺少很多功能。

网友:
ST-LINK垃圾,我做ST的都这么认为,只是J-LINK体积过大,希望以后会出扁平化的新产品,接口改成micro usb或者直接上Tpye C的接口都行。

网友:
看开会催生v10的需求  就等人开某宝店

网友D:
JLink EDU Mini

https://www.digikey.com.cn/produ ... 899-1061-ND/7387472

网友:
引用 网友D:
JLink EDU Mini

https://www.digikey.com.cn/product-detail/zh/segger-microcontroller-systems/8-08-91- ...

这个不错啊,便宜还是正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了,老是让你帮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来,看看你加了什么license:)

我估计是加了个GDBFull

网友:
在用回旧版本的JFLASH  应该还可以用吧 ?

网友B:
检查了自己做的几个面包板,没问题呀...连Flasher ATE都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stlink 多好,干嘛非要用JLINK
我手里有4个stlink

不是每个人都只有ST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了自己做的几个面包板,没问题呀...连Flasher ATE都试了…

我昨天才看到的新闻  你都用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目前还没有出现提示。

难道是9.3以上硬件才检查校验
几个9.3 9.4的EDU都提示盗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来,看看你加了什么license:)

不是止加了license,直接除掉EDU 标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JLink EDU Mini

https://www.digikey.com.cn/product-detail/zh/segger-microcontroller-systems/8-08-91- ...

这个是什么来头?怎么有一次听说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道是9.3以上硬件才检查校验
几个9.3 9.4的EDU都提示盗版了

看看能不能修改成 9.2 的版本?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什么来头?怎么有一次听说啊/

https://www.segger.com/products/ ... ls/j-link-edu-mini/

速度上有些限制。

网友:
https://www.segger.com/products/ ... k/models/j-link-ob/

J-Link-OB-SAM3U128
Atmel ATSAM3U2C
LQFP100 package
Hi-Speed USB
Cortex-M3 @96 MHz, 128 KB flash

这个功能最多。

网友G:
引用 网友C:
STM32L011用STlink下载特别慢,用jlink速度正常。换个型号STM32L051用JLINK和STlink下载速度都飞快,原因 ...

stlink2 v2-1可以变为jlink使用,那样速度就上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下载速度差了好多,尤其是程序量大的时候,还有就是调试仿真的时候,stlink缺少很多功能。 ...

是啊,这东西确实非常满 特别是程序大的时候

网友A:
引用 网友G:
stlink2 v2-1可以变为jlink使用,那样速度就上来了

真的假的, 怎么变成link使用? 有使用说明没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https://www.segger.com/products/debug-probes/j-link/models/j-link-edu-mini/

Supports concurrent access to CPU by multiple applications

J-Link allows multiple applications to access a CPU at the same time. This has numerous applications. J-Link commander can be used in parallel to a debugger, a tool to communicate via DCC can be used in parallel to a debugger or a visualization tool such as the debugger Ozone, the RTTViewer, SystemView or the kernel viewer embOSView.

这段话怎么理解?一个debugger可以链接多个MCU吗?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不是止加了license,直接除掉EDU 标识

那你干嘛不直接把SN也换掉

网友:
ST-LINK V2 可以直接升级为评估板的 JLINK OB,SEGGER 官方网站上下载一个固件刷新工具就行了,

唯一的麻烦就是每次使用前会跳一个声明:“不得用于商业产品,仅限于对 STM32 系列的评估”,

你点同意就行了。

若嫌它麻烦,还可以重新刷回 ST-LINK V2 的固件。

JLINK 工具系列

网页向下拉到这里,然后下载和运行它: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的假的, 怎么变成link使用? 有使用说明没   谢谢

https://www.segger.com/products/ ... s/st-link-on-board/
如果你有nucleo板子,赶紧去试试

网友I:
引用 网友A:
真的假的, 怎么变成link使用? 有使用说明没   谢谢

刷个 SEGGER 的官方固件就行了,只要是 ST 公司的官方评估板,几乎不会有问题,

都能刷成 JLINK OB,速度快了很多和支持无限断点,看我上面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你干嘛不直接把SN也换掉

SN换掉有什么作用?

网友:
不要联网,不要盲目升级,保你一路顺风!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刷个 SEGGER 的官方固件就行了,只要是 ST 公司的官方评估板,几乎不会有问题,

都能刷成 JLINK OB, ...

支持最新的驱动么

网友:
mark一下,我觉得edu mini是个好东西。

网友:
淘宝上有款jlink,武汉某个公司出的 ,全功能,体积也很小,两个硬币长,一个半硬币宽,挺好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支持最新的驱动么

支持,固件还可以自动更新,但没有正式版那么频繁,一年才更新几次。

网友K:
引用 网友I:
支持,固件还可以自动更新,但没有正式版那么频繁,一年才更新几次。

ST 评估板升级的JLINK是否只能用ST的器件?

网友I:
我没其它厂家的 MCU 所以不知道啦,它的声明上是这么说的,但实际上有否放水兄弟们可以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K:
ST 评估板升级的JLINK是否只能用ST的器件?

测试了手里的NXP的LPC812和ATMEL的ATSAMD20均可以进行连接

网友G:
引用 网友I:
我没其它厂家的 MCU 所以不知道啦,它的声明上是这么说的,但实际上有否放水兄弟们可以试一下。 ...

我测试了,有放水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测试了,有放水现象。

感谢兄弟提供了极具价值的情报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支持,固件还可以自动更新,但没有正式版那么频繁,一年才更新几次。

你用的最新的驱动是哪个版本的。我公司买的ob   和jlinkv8在iar下用6.xx的驱动仿真都会有问题,一会就崩掉。

网友I:
引用 网友J:
你用的最新的驱动是哪个版本的。我公司买的ob   和jlinkv8在iar下用6.xx的驱动仿真都会有问题,一会就崩 ...

都是官方最新的,现在6.20h,我的F411RE/F207ZG Nucleo 板子刷了 jlink OB 用的很6...

网友I:
引用 网友J:
你用的最新的驱动是哪个版本的。我公司买的ob   和jlinkv8在iar下用6.xx的驱动仿真都会有问题,一会就崩 ...

还有 jlink 和 MCU 的连线别超过 30cm,若不是这个问题,就是你的 MCU 死掉了,查一下自己的板子,别在 jlink 上浪费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还有 jlink 和 MCU 的连线别超过 30cm,若不是这个问题,就是你的 MCU 死掉了,查一下自己的板子,别在 j ...

不是板子的问题   我用v9 就没问题   。我就是想在最新驱动下配ob调试,因为ob小,v9那个大铁盒子太占地方了   。

网友J:
引用 网友I:
都是官方最新的,现在6.20h,我的F411RE/F207ZG Nucleo 板子刷了 jlink OB 用的很6... ...

你的ob哪买的   给个链接    ,我去买个试试

网友:
v9也会出现不能用的情况吗?

网友L:
引用 网友D:
JLink EDU Mini

https://www.digikey.com.cn/product-detail/zh/segger-microcontroller-systems/8-08-91- ...

不用得捷买,1688风标电子99元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不用得捷买,1688风标电子99元一个

找到了,谢谢!!!

J-Link EDU mini
J-LINK EDU mini是J-Link EDU的一个版本,缩小的外形尺寸,与基于Cortex-M的目标。 它旨在允许学生和教育工作者以及业余爱好者访问线上仿真调试技术。

特点:
u 通过SWD支持所有基于Cortex-M的微控制器
u 像U盘一样的细小外形(18mm×50mm)
u License:J-Link EDU mini仅可用于非商业的教育用途
u 全J-Link功能
u J-Link EDU mini技术支持在SEGGER论坛处理

使用条款
J-Link EDU mini仅可做非营利教育用途!非盈利性教育意味着您不得使用J-Link EDU mini及其J-Link软件
l 直接或间接在盈利组织或业务目的或为谋取利润的企业
l 在任何其他商业环境(例如办公室)中直接或间接使用
l 开发,调试,编程或制造商业产品(或其部分)
l 使用它来赚钱或合理预期从中收到货币收益
任何其他范围使用J-Link EDU mini都是禁止和非法的!如果有任何疑问,如果某种用途可能在上述范围内考虑,或者您使用J-Link EDU mini是否适用于教育情况,使用之前强烈建议您联系并咨询SEGGER。
澄清目的:学生在商业或盈利组织(例如公司)中直接或间接使用J-Link EDU mini的被认为违反了本协议的范围。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的ob哪买的   给个链接    ,我去买个试试

我是直接将 OB 做在自己的开发板上,不是买的。

有大神放出来固件和制作方法。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48404-1-1.html

网友:
这么严重啊?看来要好好研究下子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的ob哪买的   给个链接    ,我去买个试试

就是官方的NUCLEO板子,自带了STLINKV2-1
可以反复刷固件在JLINK与STLINK进行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