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能用铬铁焊接的电线,耐温要去到什么级别?

楼主(2017-11-15):
电线的胶皮如不能耐住一定的温度,烙铁一靠上去,胶皮就会熔化。

这个温度对应应该有个专业的指标,请教,这个指标叫什么?或应达到什么标准?

以便采购,谢谢!

网友:
硅胶线比较简单实用

网友:
UL3239 的线就可以了

网友:
一般的硅胶线应该能行。 180度没啥问题。但是长时间的搞也是不行的。

网友:
铁氟龙的线耐温 不过很硬

网友:
铁富龙的线还耐老化 10年后还跟新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