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注射器修复利利普EDS102c旋钮跳档故障

楼主(2017-11-15):
从坛友里买的示波器,拿到手学习了一晚。对我入门级玩家来说,还是比较满意的,主要是便宜哈

但如卖家说的一样,旋钮跳档比较压重,忍无可忍,无需再忍,决定拆开看看。
拆的过程比较顺利,拆外壳有右左4个螺丝加一个接地螺丝再加两个电池仓螺丝。机器里面的 电源,液晶屏和模数转换等都是固定在一块铁板上,可以随固定铁板的7个螺丝一起拆下。
下面就是修复的过程,看图就能明白,不用说明了:)

故障暂时修复,能挺多入不知道

网友:
缝纫机油? 看起来人家有加油孔啊。哈哈哈哈

网友:
同问,注射的是什么啊?家里的音响也有同样问题

网友A:
缝纫机油,WD40都行,轻质润滑油都可以,如果用豆油也行,貌似豆油还有个自保持的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修的,注射的什么

是酒精,加油孔是自已用针戳出来的

网友C:
上x宝买他百十个旋钮,坏了就换。你这用不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x宝买他百十个旋钮,坏了就换。你这用不长。

先保守治疗哈,实在不行再换,毕竟拆7个旋钮也是个麻烦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缝纫机油,WD40都行,轻质润滑油都可以,如果用豆油也行,貌似豆油还有个自保持的特性。 ...

豆油不行,会发霉,会和铝合金反应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酒精,加油孔是自已用针戳出来的

你好,是编码器还是电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是编码器还是电位器?

是编码器带开关的

网友:
显然这是硬件设计问题,增加去抖动电路,电容滤波处理更好

网友:
买那种光电编码器,医用监护仪上用的那种寿命比这个长

网友E:
这台其实挻好用的,关键是有电池,我的直接买了新的换上比原来的爽些

网友:
我也是有一台一样的状况,想要买不会坏的来换,不知楼上的那种医疗用的可以直接替换吗?

网友:
我的一台泰克的也不是很好了

网友:
看样子是这货的通病,我的也是没用多长时间旋钮就不行了

网友:
我的也是有这个问题

网友:
这样的问题不严重就这么用吧

网友(2019-04-27):
请教一下如何拆电池仓的两个螺丝?要专用螺丝刀吧

网友:
我有个同款的示波器也是旋钮有问题,昨天把盖子打开了。分享一下拆机经验,以免后来者走弯路。
1.打开后盖只需要拆背面的4颗螺丝,电池盒里的螺丝不碍事;
2.有几个卡子,要用拆机撬棒和撬片顶开,用塑料那种,以免伤到壳子;
3.特别要小心电源按钮,我拆机的时候一不小心就把电源按钮弄断了,为防止憋断,按钮上的帽子可以提前卸下来。
我的示波器是3个20段的编码器(面板最下一排)功能混乱,已经拆卸下来。从某宝买了配件,型号和原配不完全一样,是30段的。等配件到了,换上去试试效果,后续再更新。

网友:
首先你得能买得到注射器啊

网友F:
公司的安捷伦的示波器 旋钮也跳档  乱跳,往大了旋 有时候会突然往小了跑
问安捷伦 维修 报价1500

网友:
补充一点,拆后盖还需要卸掉背面的接地螺丝,电池仓的4颗螺丝可以拆掉后盖之后再卸。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公司的安捷伦的示波器 旋钮也跳档  乱跳,往大了旋 有时候会突然往小了跑
问安捷伦 维修 报价1500 ...

参考你楼上,拆机,编码器三个一排一脚,之间并联两个103电容。104偏大,转快了有时反应不过来。
我修好了单位的4台泰克,6台普源

网友:
似乎各家的消抖都不想搞好,是怕維修單位沒事幹嗎?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这台其实挻好用的,关键是有电池,我的直接买了新的换上比原来的爽些

有编码器型号吗?我买了3个30段的替换那3个20段,直接所有按键都失效了。后来又把3个30段的换回了20段的,旋钮还是不灵,按键正常了。还有4个连续可调,没段落感的,也不知道该用什么型号。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有编码器型号吗?我买了3个30段的替换那3个20段,直接所有按键都失效了。后来又把3个30段的换回了20段的 ...

应该不是这个问题引起的失效,可能是你安装的时候没注意剪掉长的脚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不是这个问题引起的失效,可能是你安装的时候没注意剪掉长的脚导致的 ...

我也觉得段数应该不影响功能,正交编码器只是为了识别顺时针还是逆时针拧动旋钮。话说脚也不长,高出电路板~2mm,还会影响功能?

网友(2020-07-24):
超声波酒精清洗一下,或者拆天棉签醮酒精擦几圈,然后再加点油,管用一年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