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F205的PB3设置成普通I/O口后程序不能下载怎么处理?

楼主(2017-11-15):
如题。实验板的PB3口设置成I/O口JLINK联接实验板失败。程序不能下载应该怎么处理?请高手指点!

网友:
电脑上按了下载后,手动按几次板上的复位按键

网友:
插着boot引脚,不让你的程序运行,再jlink下载即可

网友:
在复位状态下点下载

网友:
复位脚和boot脚都可以  不让从flash启动即可

楼主:
果然好用。谢谢各位!!!

网友:
如果你的板子上下载口有RST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