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可以直接控制300V直流通断的光耦?开关速度20K左右

楼主(2017-11-15):
电流不大,0.1A以内。
什么封装都可以,如有,请推荐。
看到比较多的是光耦可控硅,但是这个只能导通,不能关断。

请有经验的大虾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
有,光继电器,AQV257,但是开关频率只有不到100Hz
这么冷门的料大规模铺货,这要感谢电动汽车的电池管理模块

我觉得用TLP250+隔离电源模块+MOS光更适合20KHz

网友:
光MOS,估计没这么高速度,一般松下,欧姆龙,东芝有

网友:
我用过AQY216,速度估计同2楼的只有上HZ,这类是属于OP-MOS的器件,可能速度都快不了。使用光耦+IR2104(电源模块主动供电)+高压MOS 不知道满不满足你的要求。我之前使用2104+隔离电源单独对上臂供电,这样可以维持上臂一直导通。

网友:
有啊变频器的IGBT都能

楼主:
看来直接驱动是没有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