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类似G代码解释器的东西,请问并行的情况该如何处理?

楼主(2017-11-15):
示意指令列表

OUT    OPx Level   //某个口输出,某个电平
IN       IPx  Level   //等待某个输入口变为所需电平
DELAY nMS           //延时多少毫秒
MOVE  X   Y  Z  U  //X,Y,Z,U,非零就动
WAIT  X   Y Z U       //等待轴停
串行的好办
第一步 OUT    1      1
第二步 IN       1      0
第三步  MOVE  1000  0  0 0
第四步  WAIT   1  0 0 0

当需要处理这样的并行情况时
第一步 OUT    1      1
第二步 IN       1      0
第三步 MOVE  1000  2000  0 0   //同时Y轴要检测某个输入口是否触发,触发则Y轴就反向运行,X轴要检测剩余100时打开某个输出口
第四步 WAIT   1 1 0 0

这种情况下该如何实现?

网友:
加入M指令

楼主:
G代码解释器中  G指令和M指令是并行的吗?

网友:
单通道的G代码解释器不是并行的,是顺序解析成执行指令到指令缓冲区的
另外,解释器是解释器,执行模块是执行模块,要实现并行的话,
添加对应的并行指令格式,解释器解析出来,给执行模块并行执行。
实际并行效果得看执行模块怎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