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软件复位问题

楼主(2017-11-15):
用窗口看门狗指令WWDG->CR = 0x80; 代替软件复位指令。
发现STM8s103F3在刚烧完程序第一次执行这个指令时,会卡住。程序不接着运行了。强制复位后后面就可以
正常工作。掉电后在上电也没问题。但是只要在烧一次程序,第一次还是会卡住。各位知道原因的请说说。

网友:
这很正常吧?

烧写完成后,没有硬件复位

楼主:
不是的,烧写后重新上电运行的,到这个指令的时候第一次会卡,后面就好了。而且在仿真器上调试也是正常的,就是烧到芯片才会这样

网友:
这。。。不科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