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热源干扰,双传感器测温度如何操作?

楼主(2017-11-15):
有热源干扰,双传感器测温度如何操作?

想要获得准确的空气温度。    热源是一个加热装置

传感器2-   温度T2接近空气温度。 传感器1 温度T1接近热源温度。

如何通过两个传感器获得的温度,得到空气温度。

我是想    空气温度T3=T2-k(T1-T2)     想要通过 温度T2扣除掉T1T2之间温差带来的影响

但是这个K 如何定。   不知道有没有人做过类似的。

T1 T2最大温差会到23度左右。   最大影响到T2的温度会比实际空气温度高8摄氏度左右。

网友A:
k跟热阻和位置有关,理论上k是可以计算出来的,工程上做标定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k跟热阻和位置有关,理论上k是可以计算出来的,工程上做标定得到

我做了实验  想要通过实验数据获得K。

但是算出来K是变化的。

温度低,  温差低时, K也低。跟加热时间也有关系。   有些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