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差分运算放大输入的问题

楼主(2017-11-15):
差分运算放大  如果输入的信号  P 和 N 没有相对于运放的GND做任何的参考,也就是 P,N 相对于 主板的GND 的共模压差是随机的 ,这种情况可以测量吗?
还是说共模压差需要在运放的 VSS-VCC之间就可以测量?
或者只能在N接到板子上的VSS 或者 (VCC-VSS)/2类似这样的情况下才能测量?

网友:
测量如果是差分的,就可以兼容差分信号。但也要看具体的范围值。并不一定是VSS-VCC

如果测量是单端的,那必须转换成单端信号。这个不是直接将N接地。这样会造成有负压输入。接VCC/2是一个办法。但也要看输入范围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