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样防对讲机的电波的干扰?

楼主(2017-11-15):
如上图,单片机IO口输出电源,通过一段很长的线(PCB上)到ADC引脚,再经过一个电阻到地,读取电压判断电阻大小,问题是:导线太长,受对讲机干扰非常严重,想滤掉干扰应该怎办?

网友:
磁环 磁珠

网友:
用屏蔽线
软件滤波,对讲机不会一直工作,软件上采样时间大于对讲机工作时间,然后排序,把大值小值都扔掉,取没有被干扰的那部分
根据对讲机工作频率,两端对地加电容,0.1u+470p(450M)
导线两端加磁环

试吧

网友:
比较贵的解决方法:吸波材料

网友:
R太大而已 让导线内电流大一些 会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