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着可以吸收电流的DCDC吗?请推荐一个

楼主(2017-11-15):
      最近弄一个电路,之前的方案是用两个DCDC进行调节的,将两个DCDC的输出接在负载的两端,但是调节的时候发现当两个DCDC的压差超过一定程度的
时候输出的工作就不太正常,后来发现就对DCDC灌电流太多就会造成这种现象,那有没有可以吸收电流的DCDC呢,这里说的是吸收电流没有超过限额都可以
正常工作的那种DCDC。

网友A:
同步整流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步整流的试试?

是哪个型号的芯片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哪个型号的芯片呢

你现在用的哪个型号?输入电压?输出电压?输出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用的哪个型号?输入电压?输出电压?输出电流?

TPS63000,输入电压3.3V,输出电压0.6~5.5V,其中负载的一端接3.3V电源,另一端接Vout。

网友A:
引用 楼主:
TPS63000,输入电压3.3V,输出电压0.6~5.5V,其中负载的一端接3.3V电源,另一端接Vout。 ...

tps63000应该是能承受灌电流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tps63000应该是能承受灌电流的吧

但是它承受灌电流的能力不够 今天试了一下,本来Vout=0.8V,加上负载后电压就变为了2.1V,电流500mA左右,再大就不行了。

网友B:
在输出端加个二极管 不行?

网友:
用过LTC3623,输出电流 ±5A,这是buck芯片,楼主可以去LT找找类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输出端加个二极管 不行?

不行的 还要根据电压的高低自动调节输出或输入电流

网友C:
楼主要的是既可以吸电流,又可以出电流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要的是既可以吸电流,又可以出电流的那种?

正解 有这样的DCDC存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解 有这样的DCDC存在吗

可以做出来的

楼主:
有芯片推荐吗?或者是什么样的电路结构

网友:
楼主这是在模拟电池啊。估计很难找到现成的芯片方案,灌进去的电流最终还要消耗掉的,消耗在哪个器件上呢?
如果灌进的电流不大,就用个电阻消耗吧,缺点就是平时也会有个固定消耗在。
以前做移动电源的测试工装就是用稳压源并联横流电子负载实现电池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