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十一买了普源的DS1054Z,感觉操作太不爽了

楼主(2017-11-15):
上电试了一下,按键和旋钮感觉都很难用,跟公司的比起来相差好几条街啊。
当然前提是价格比较便宜,有点纠结要不要

网友:
习惯就好了,主要是便宜,再一个巨大优点就是:容量深度大便于追踪

网友:
用着用着就习惯了!

网友A:
是否破解?现在还能不能破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破解?现在还能不能破解

提供了破解的激活码,但还没有去弄,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B:
按键觉得还可以,就是反应觉得好像很慢

网友:
就是反应慢。其他换好。很慢。

网友:
我有一台很老的单色显示的,25M好像,还挺好的啊,固定测试一种板子的两个信号,只用一个通道,这么多年了,还行吧

网友:
反应有没有泰克那个1104快

网友C:
同感。 尽管买之前做了心理准备,到手还是觉得有差距。 第一感觉是探头太差,跟100M示波器配的探头差一大截。 再取电源线,也是看不到仪器用的一点点感觉。 计划先用一段时间,看机会再换安捷伦

网友:
同感,按键反应慢,操作不流畅

网友:
自己用,看看这价格,还是可以

网友:
看看普通波形啥的没问题。不要去抓特殊波形

网友:
怎么说呢,自己用的话,接私活就用好一点的吧,毕竟私活有利润。
要是只是自己兴趣折腾,那就别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感。 尽管买之前做了心理准备,到手还是觉得有差距。 第一感觉是探头太差,跟100M示波器配的探头差一大截 ...

对的,手感显示的反应上跟公司的相差太多,当然公司的是要贵很多的,一分钱一分货嘛

网友:
普源精电有什么特色?我用zlg的,协议解析挺好,就是标称的带宽有些虚

网友:
同感,旋钮反应特别慢,不过我已经适应了,哈哈

网友:
公司弄了一台,各种吐槽。

网友:
我的1102  旋钮超级难用,每次用都想砸了他

网友:
便宜 凑合用 普源2系列的稍好些

网友:
要是不想留着的话,便宜点,我收了。

网友:
综合来看,双十一全破解,1999元的价格对得起他的表现。
但操作表现确实令人崩溃,横纵轴移动加速算法有问题,按键不正对按下经常不好用,甚至赶不上1052E
忍吧,谁让便宜呢

网友:
60万是德也是慢錒,STOP回看,旋钮左右移动一顿一顿还要黑屏半秒。还会死机

网友D:
破解后24M的深度,时基调到最大50秒/格,全屏一共10分钟,这种情况下以自带1k方波测试,展开后虽然能看出动作沿已倾斜,但斜率还是非常高的,可以认为还算是方波吧

网友E:
这个价位摆着,加1000多块的ds2072就是另一个感觉,速度快很多,一分钱一分货,这个价位还是对的起买到的功能的,想快点可以买更好的

网友:
想马儿跑又想马儿不吃草

网友F:
用不着和泰克,是德几十万的比,没意思,同价位的国产就有好几款表现更好的,鼎阳,麦科信,固纬都有,自己搜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用不着和泰克,是德几十万的比,没意思,同价位的国产就有好几款表现更好的,鼎阳,麦科信,固纬都有,自己搜 ...

麦科信的测量有问题,我的波形是浮起来的,也就是方波的低电平不在地上,结果他把频率测量直接翻倍,郁闷

网友H:
引用 网友E:
这个价位摆着,加1000多块的ds2072就是另一个感觉,速度快很多,一分钱一分货,这个价位还是对的起买到的功 ...

我的2072a开机死慢

网友F:
“快”是一个恒古不变的追求目标,天下功夫唯快不破,大多体育竞技项目都是以快制胜,物种进化,弱肉强食,优胜劣汰,快多是决定因素,人生短短几十载,人家而立未至却已身家过亿,你已不惑却还一事无成。有感而发,不仅针对示波器,欢迎拍砖!

网友:
1999的价格 还要啥自行车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F:
用不着和泰克,是德几十万的比,没意思,同价位的国产就有好几款表现更好的,鼎阳,麦科信,固纬都有,自己搜 ...

鼎阳也是慢啊  不如找二手泰克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G:
麦科信的测量有问题,我的波形是浮起来的,也就是方波的低电平不在地上,结果他把频率测量直接翻倍,郁闷 ...

触发调高点,调到高低电平中间呢

网友:
普源1000Z实际是2000A的低配版,2000A是12年初推出的,也就是说普源已经6年没有出示波器新品了,为什么? 是缺乏动力。他1000Z卖的火爆(主要靠破解营销的手段),一直销量冠军,赚得稳稳的,难道再出一个新品,把自家的1000Z干趴下(估计还会被迫降价)? 新品肯定生产成本高,售价高了大家不领情,销量上不去赚的就少,所以还不如保持现状稳稳的赚。

网友G:
引用 网友J:
触发调高点,调到高低电平中间呢

一样的结果,哎  今天去了高交会,试了鼎阳的,操作很爽,实际反映也快,下次买国产的估计就它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I:
鼎阳也是慢啊  不如找二手泰克的

泰克低端的TBS系列就算新的也不行啊,DPO或MSO的就太贵了,操作也蛋疼,用惯了安捷伦的,真不想用其他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H:
我的2072a开机死慢

开机后的操作呢  快么

网友:
引用 网友K:
开机后的操作呢  快么

开机后还可以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泰克低端的TBS系列就算新的也不行啊,DPO或MSO的就太贵了,操作也蛋疼,用惯了安捷伦的,真不想用其他的 ...

泰科就是要DPO或者MSO 低端的也是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I:
泰科就是要DPO或者MSO 低端的也是不能用

这两个操作也难受啊,开机几分钟,我们还有几台丢在角落一年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用不着和泰克,是德几十万的比,没意思,同价位的国产就有好几款表现更好的,鼎阳,麦科信,固纬都有,自己搜 ...

对不起,也许鼎阳,麦科信,固纬都有同价位表现更好的,但没搜到。请您提供一下型号好吗?
说实话,同样价位我真没找到更好的。麦科信测量变频器电容屏失效,只能插上鼠标屏蔽触摸屏;鼎阳SDS1052X售价一样,但是2通道,选件不知道能不能破解,带宽50M;SDS1072X-E看着不错,但价格都快2倍了;SDS1102X-C还是2通道,价格相对也高一点;固纬GDS-1074B是最接近的型号,3千多元。

网友D:
引用 网友G:
一样的结果,哎  今天去了高交会,试了鼎阳的,操作很爽,实际反映也快,下次买国产的估计就它了 ...

您试的是什么型号,别价格与1054Z差太远啊。鼎阳的SDS3000确实很好,但好像内核是力科的;SDS2000E自己开发的,参数似乎不错但价格也比1054Z高太多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您试的是什么型号,别价格与1054Z差太远啊。鼎阳的SDS3000确实很好,但好像内核是力科的;SDS2000E自己开 ...

高交会展示的是200MHz 4CH,单通道2Gsa采样的问了下要接近9K

网友:
2000来块的这个型号算不错了, 存储深度,虽然旋钮反应到屏幕的反应慢点,其他测试该有的功能都有,我测电源最满意的的是存储深度。

网友:
操作习惯和设计思路不一样,我的用的最好用的是AG的,TEK的都垃圾,最后发现普源的也凑合了,习惯了都无所谓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对不起,也许鼎阳,麦科信,固纬都有同价位表现更好的,但没搜到。请您提供一下型号好吗?
说实话,同样 ...

我说的几个品牌都有,都大概比1054贵了几百块。麦科信的to1074或to1104,鼎阳的sds1104x-c或sds1104x-e,固纬的gds-1074b或gds-1104b,麦科信的触屏干扰是有这个情况,这看你的应用范围了,如果不是经常测变频器就无需考虑这个问题,除变频器外遇到是非常罕见的。过于纠结这个没有必要,不能因噎废食。就像普通示波器使用一定时间后基本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编码器失灵现象一样,如果纠结的话那大家都不要买示波器了,而且麦科信还有多种方法解决这个问题:接地(普通示波器基本都是接地使用的),使用无线鼠标,差分探头,或手机APP操作,任选其一。鼎阳的-c性能优于1054,而且价格不高,-e是刚刚出来,价格稍高点儿,估计后续会降价。固纬1000b性能也比1054好很多,价格没有你说的那么高,gds-1104b大概2800

网友L:
引用 网友F:
我说的几个品牌都有,都大概比1054贵了几百块。麦科信的to1074或to1104,鼎阳的sds1104x-c或sds1104x-e, ...

固纬和鼎阳哪款和ds2072a相近,关键1054和2072破解完性价比提升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我说的几个品牌都有,都大概比1054贵了几百块。麦科信的to1074或to1104,鼎阳的sds1104x-c或sds1104x-e, ...

鼎阳的还是偏贵,SDS1104X-C价格大概是3660元,1054Z常见的低价是2358元,比例关系是155%。朋友单位有台SDS1102X-C,他说做工赶不上1054,旋钮移动也是一样慢。
固纬的价格比较奇怪,去掉离谱的,从2800到3600之间都有。
麦科信本来定位挺好的,带电池的不是比它贵好多(TDS3000B,FLUKE199),就是比他LOW(优利德UT81)好多,而且它的差分探头USB供电,而且支持级联,本机外扩4只没问题,非常新颖给力。可是它的显示风格非常独特,波形清晰得好像没刷新,好的有点假,实在是不欣赏,当然可能我审美也有问题。它直接竞争对手只有一个汉泰。
旋钮寿命没办法,质量是一方面,设计是另一方面。我原单位离职的时候,把所有的DS1052E和DPO2014全拆开,旋钮部分对地都加了10nF电容,全好用了,本质实际就是硬件没滤波,软件也没消抖。

网友:
引用 网友G:
高交会展示的是200MHz 4CH,单通道2Gsa采样的问了下要接近9K

和您这个说法最接近的应该就是SDS1204CFL,可惜存储深度太低,24k。而且不是数字荧光
SDS2000X系列据说不错,价格比普源DS4000有些优势,就是采样率低了点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鼎阳的还是偏贵,SDS1104X-C价格大概是3660元,1054Z常见的低价是2358元,比例关系是155%。朋友单位有台S ...

首先要清楚一点:没有十全十美的示波器!即使不考虑价格都找不到十全十美的示波器,何况价格还是要着重考虑的因素。选示波器要根据自身情况。1054加破解的价格确实是很低的,但是就我个人的感觉,我无法容忍它缓慢的反应速度,用着就是一种痛苦的折磨,再便宜我都不会考虑它。但是也有很多人是不嫌它慢的,那就可以买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L:
固纬和鼎阳哪款和ds2072a相近,关键1054和2072破解完性价比提升

可以看一下固纬的gds2000e系和鼎阳的sds2000x系列

网友:
引用 网友F:
首先要清楚一点:没有十全十美的示波器!即使不考虑价格都找不到十全十美的示波器,何况价格还是要着重考 ...

鼎阳SDS1000X-C系也慢,而且做工不如1054
固纬1104B您用过,速度可以?

网友:
公司的1054Z也很难用

网友M:
引用 楼主:
对的,手感显示的反应上跟公司的相差太多,当然公司的是要贵很多的,一分钱一分货嘛 ...

想入手这个呢,能说说具体的吗?怎么个慢法

网友:
就像你现在用一个512运存的手机

网友:
2013年前过一台普元的DS5202SC的200M,1G采样率的示波器。不知道现在14年过去了,最新产品是个啥样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M:
想入手这个呢,能说说具体的吗?怎么个慢法

旋钮的手感没什么阻尼感,然后转动旋钮后屏幕的反应有一点滞后,当然这都是跟我平时用安捷伦的示波器对比的,两者在价格上不在一个档次上。

网友:
引用 网友F:
http://m.youku.com/video/id_XNzQyOTE4Nzc2==.html?spm=a2h2a.8293802.0.0&source=http%3A%2F%2Fi.youku.c ...

非常感谢谢哥们啊,视频对我很有用

网友M:
引用 楼主:
旋钮的手感没什么阻尼感,然后转动旋钮后屏幕的反应有一点滞后,当然这都是跟我平时用安捷伦的示波器对比 ...

完全理解,就象我一直认为 F15B的万用表一直是最好用的,最便宜的,万用表里很值的。
我想示波器也应该是这样,综合上看还是老外的东西好

楼主:
引用 网友M:
完全理解,就象我一直认为 F15B的万用表一直是最好用的,最便宜的,万用表里很值的。
我想示波器也应该是 ...

还有一点也做个提醒吧,就是平时用的四通道示波器每个通道的纵向都是有单独旋钮控制的,而这个1054Z是纵向只有一个旋钮,然后通过一个其他铵钮来选择的,操作便利性上会有损失。

网友D:
引用 楼主:
旋钮的手感没什么阻尼感,然后转动旋钮后屏幕的反应有一点滞后,当然这都是跟我平时用安捷伦的示波器对比 ...

是的,没顿挫的定位阻尼感,这点还不如DS1052E。
当然,有顿挫阻尼感的,也未必耐用,比如DS1052E和泰克的DPO2000
转动旋钮不止反应滞后,而且加速算法也有缺陷(或者说感觉不到有加速算法,完全线性控制),虽然说泰克DPO2000加速也有点不好用,但比1054还是强好多。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有一点也做个提醒吧,就是平时用的四通道示波器每个通道的纵向都是有单独旋钮控制的,而这个1054Z是纵 ...

通道独立控制的,也未必好用,或者说适应。
总公司买了一台致远的ZDS2024plus,通道是独立了,可是时基旋钮放在面板的最左侧,图中红圈那里,每次都拧错到最右边那个
他自己说的蓝色7个钮最常用的,我是一次也没用到……

网友:
估计他们自己也发现这个设计有点想当然了,后续的4000又改成常规了
我发现他的4000和3000系低通滤波功能比较强,非常宽范围可调,比较适合电力电子测试的干扰滤除。这一点比泰克DPO2000还强,估计和他的产品策略有关,就是抄日本横河的产品。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是的,没顿挫的定位阻尼感,这点还不如DS1052E。
当然,有顿挫阻尼感的,也未必耐用,比如DS1052E和泰克 ...

不对吧,没看上面视频?  ds1000e是四台机器里面旋钮操作反应速度最快的,没有丝毫延迟感

网友:
示波器对比  不错

网友J:
引用 网友M:
完全理解,就象我一直认为 F15B的万用表一直是最好用的,最便宜的,万用表里很值的。
我想示波器也应该是 ...

F15B是便宜耐用,并不好用。测量速度慢,精度一般。

网友:
引用 网友J:
F15B是便宜耐用,并不好用。测量速度慢,精度一般。

只能说f15b、f17b做的比国产质量好、耐用,但是精度、速度那就呵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对吧,没看上面视频?  ds1000e是四台机器里面旋钮操作反应速度最快的,没有丝毫延迟感 ...

我说的是旋钮阻尼感欠缺,没说响应速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以看一下固纬的gds2000e系和鼎阳的sds2000x系列

固纬和鼎阳,特别固纬网络渠道少,而且不知道能否“解释”,否则价格还是比2072a高不少

网友:
论坛大神云集,能否推荐一台2k左右的双通道100M示波器呢?

网友F:
要便携,浮地,操作方便就麦科信TO1102,不考虑便携浮地,传统点的就鼎阳SDS1102X-C或固纬GDS-1102B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要便携,浮地,操作方便就麦科信TO1102,不考虑便携浮地,传统点的就鼎阳SDS1102X-C或固纬GDS-1102B ...

麦科信测量变频器触摸屏失效,需要插鼠标。那他测开关电源等其他电力电子设备是不是也这样呢?
假如电力电子设备都会干扰其电容屏,那浮地测量时都要把电容屏屏蔽掉用吗?

网友M:
引用 网友F:
要便携,浮地,操作方便就麦科信TO1102,不考虑便携浮地,传统点的就鼎阳SDS1102X-C或固纬GDS-1102B ...

您好,想请教您几个问题。我了解了下您说麦科信,挺喜欢的,我想知道,他和1054Z破解后的性能,能差多少?
我使用就是想测量和单片机相关的。那您说的浮地有关系吗?
您卖麦科信的东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麦科信测量变频器触摸屏失效,需要插鼠标。那他测开关电源等其他电力电子设备是不是也这样呢?
假如电力 ...

如果需要浮地测量示波器就不要接地了,如果示波器接地了那就把被测对象浮地(有时可能不太好办),出现干扰不是必须用鼠标,可以用手机APP操作或者差分探头,方便接地的就接地,对罕见的超强干扰可以选其中两种方法组合就绝无干扰了。上面已经说过了,除了变频器出现干扰常见,其他的都不常见,根据个人的测试对象情况,有的想遇到一次干扰都难,我修的东西比较杂,都已经很久没有遇到干扰了,想试试APP操作抗干扰都没机会(虽然明知没问题,还是想试试)。

网友F:
引用 网友M:
您好,想请教您几个问题。我了解了下您说麦科信,挺喜欢的,我想知道,他和1054Z破解后的性能,能差多少 ...

我在用麦科信的TO1074(已升级到100M),一年半了。一般认为单片机和浮地没太大关系。1054破解后相比TO1104的话除了上面说的干扰外,就是价格TO1104稍高点,其他性能方面没发现1104比1054差的,基本都要高点。另外说明一点,虽然1104和1054破解后都符合100M带宽指标,但是1104的富余量要大很多,1054比较紧吧些

网友N:
引用 网友F:
我在用麦科信的TO1074(已升级到100M),一年半了。一般认为单片机和浮地没太大关系。1054破解后相比TO1104 ...

请问麦科信的自带协议分析吗?能破解吗?

网友:
引用 网友N:
请问麦科信的自带协议分析吗?能破解吗?

可以解码7种协议:

网友:
引用 网友N:
请问麦科信的自带协议分析吗?能破解吗?

解码目前好像是付费的,好像100块一种吧,这个可以根据自己需要选了,说是7种,有两种很少用到的

网友F:
每次一说这个都会有人说:又想马儿跑又想马儿不吃草。把这句当成了万能挡箭牌。
便宜就是绝对的理由? 便宜就可以什么都不顾了?  像旋钮去抖这样简单优化就可以完成的工作都不做了,就是因为便宜?
再便宜也不至于赔钱吧?便宜就可以剥夺用户最基本的操作舒适权了?那我很穷,我就可以不要做人的底线了?
在过去几年里,1054z的销量在全球是毫无争议的第一,近期出现的有更高性价比的竞争对手被1054z庞大的用户群打压得抬不起头来。
店大欺客,你爱买不买,我是一哥

网友D(2017-12-21):
引用 网友F:
每次一说这个都会有人说:又想马儿跑又想马儿不吃草。把这句当成了万能挡箭牌。
便宜就是绝对的理由? 便宜 ...

旋钮去抖这个问题,并联10nF电容就解决了,可是就是不做,原来单位6台DS1052E和4台泰克DPO2014被我离职前全部拆开加了电容……
我一个朋友和我说麦科信的主要问题不是抗干扰问题,而是显示做的极其不自然,信号波形好的像PS过。可能有人认为漂亮还不好吗,但可能看惯了传统全是毛刺的东西,真觉得这么显示是个问题,太假。
这如同有人喜欢美图秀秀一样加重度滤镜的,有人喜欢佳能单反那种尽量接近原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旋钮去抖这个问题,并联10nF电容就解决了,可是就是不做,原来单位6台DS1052E和4台泰克DPO2014被我离职前 ...

示波器的作用就是真实还原波形,这都做不到,就不能叫示波器;

网友(2018-01-28):
买仪器类产品最好联系当地实体公司索要样机上门试机,省得麻烦。

网友(2019-08-09):
现在买DS1054Z还能破解吗?还是买50M的是德,也是2800,放家里一般嵌入式用用。

网友O:
引用 网友B:
按键觉得还可以,就是反应觉得好像很慢

这个真的是大问题,水平尺度调整成例如100ms一格,波形显示如此的糟糕,很长时间屏幕上没有任何变化,然后不知怎么又有波形采集了,然后又没有了

功能是真多啊,可惜这个基本功能竟然做成这样,也是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破解后24M的深度,时基调到最大50秒/格,全屏一共10分钟,这种情况下以自带1k方波测试,展开后虽然能看出动 ...

请问如何查看这个深度,我时基调到最大50秒/格,大多数时候就像死机一样,时不时能显示一下波形,怎么有这种东西

网友D:
引用 网友O:
这个真的是大问题,水平尺度调整成例如100ms一格,波形显示如此的糟糕,很长时间屏幕上没有任何变化,然 ...

正常啊,触发位置在中间。50s一个格,前面7个格一共需要350s才能显示出来。接近6分钟了。rigol令我惊奇的是这么大时基下还能设置触发,真神奇

网友O:
引用 网友D:
正常啊,触发位置在中间。50s一个格,前面7个格一共需要350s才能显示出来。接近6分钟了。rigol令我惊奇的 ...

我没有选择触发,而是运行模式,按理因该一直扫描波形,但是它就没有,正当你以为出问题了,它又开始扫描出波形了,然后扫完一圈又没有了

神出鬼没啊

网友:
买普源示波器的都是SB,我的ds1102飞梭买回来就没好用几天!

网友D:
引用 网友O:
我没有选择触发,而是运行模式,按理因该一直扫描波形,但是它就没有,正当你以为出问题了,它又开始扫描 ...

没有触发的运行,是ROLL滚屏模式。Rigol的很奇怪,那么大时基都不自动进入Roll模式。泰克的DPO2014,200ms时就Roll了,想要触发都没法做到
你如果不想这样,很简单,把中间那个触发位置线,水平调整到屏幕最前方就可以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O:
我没有选择触发,而是运行模式,按理因该一直扫描波形,但是它就没有,正当你以为出问题了,它又开始扫描 ...

这个正常的,安捷伦的也这样,打开ROLL模式就好了。
慢时基下触发用的少,泰克直接阉割了,时基调慢后自动打开ROLL模式。
但用的少,并不是说用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触发的运行,是ROLL滚屏模式。Rigol的很奇怪,那么大时基都不自动进入Roll模式。泰克的DPO2014,200ms ...

好的我试试

网友:
习惯就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J:
这个正常的,安捷伦的也这样,打开ROLL模式就好了。
慢时基下触发用的少,泰克直接阉割了,时基调慢后自 ...

哦,原来是德大时基下,触发功能也有啊。我还以为Rigol这种模式奇怪呢,原来是泰克的比较奇怪

网友J:
引用 网友D:
哦,原来是德大时基下,触发功能也有啊。我还以为Rigol这种模式奇怪呢,原来是泰克的比较奇怪 ...

麦科信的做的比较好,如果ROLL模式处于打开状态的,时基调慢后自动打开滚动模式,调快了自动切换为触发模式。
ROLL模式关闭的话,不管时基怎么调,都是触发模式。

网友:
便宜啊,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D:
引用 网友J:
麦科信的做的比较好,如果ROLL模式处于打开状态的,时基调慢后自动打开滚动模式,调快了自动切换为触发模 ...

Rigol也是这样吧?可以关闭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D:
Rigol也是这样吧?可以关闭的

普源和是德这种操作方式,打开滚动模式后,时基最快我记得只能到100ms,要再调小必须手动关闭滚动模式,不然调不小的。时基调慢后,也必须手工打开滚动模式。
而麦科信的滚动模式打开状态的话,效果与泰克的完全相同,会自动根据时基来切换。关闭的话就始终是触发模式。结合了泰克与是德的优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J:
普源和是德这种操作方式,打开滚动模式后,时基最快我记得只能到100ms,要再调小必须手动关闭滚动模式, ...

rigol怎么关闭roll呢?折腾了一番,没找到

网友J:
引用 网友D:
rigol怎么关闭roll呢?折腾了一番,没找到

在水平menu菜单里。

网友:
引用 网友J:
在水平menu菜单里。

找到了。泰克DPO2014B,40ms以上自动进入Roll,且不能改为正常触发状态,这点确实有些蛋疼,因为有些偶发频率十几秒,长度却持续几百ms,速度说快不块,说慢不慢的复杂信号,不用触发不好弄,全靠手的点击速度才行。而且它如果是200ms以上自动进入Roll还好说,40ms时基下,手动在波形出现的时候点击停止,早了晚了全不行,真是个让人骂街的东西!

网友:
旋钮很难钮的话,可以配个扳手。eheh

网友F:
引用 网友J:
普源和是德这种操作方式,打开滚动模式后,时基最快我记得只能到100ms,要再调小必须手动关闭滚动模式, ...

感觉麦科信这种设计更人性化

网友:
引用 网友F:
感觉麦科信这种设计更人性化

是的,用起来很方便。

网友P:
我的1102  旋钮超级难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P:
我的1102  旋钮超级难用

拆开示波器,编码器加两个10nF电容,说了好多次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拆开示波器,编码器加两个10nF电容,说了好多次

网友(2020-11-24):
2000元  四通道  100Mhz  1G/s  还要啥自行车

网友:
确定波形反应速度慢,用不习惯。

网友Q:
引用 网友D:
拆开示波器,编码器加两个10nF电容,说了好多次

請問一下電容是要併在哪裡?

网友:
引用 网友F:
“快”是一个恒古不变的追求目标,天下功夫唯快不破,大多体育竞技项目都是以快制胜,物种进化,弱肉强食, ...

也不全是,人家半小时,你三秒,也不行

网友D(2020-12-25):
引用 网友Q:
請問一下電容是要併在哪裡?

你这是DS1054z?我以前只遇到更老的DS1000E和DS1000D,优利德的,还有泰克DPO2000有这个情况啊。DS1000z还真没遇到过这样的老化情况。
每个旋转编码器下部,三个引脚那边,左中并联一个10nF电容,中右并联一个10nF电容

网友:
普源调整波形的时候 ,拧快了直接不显示了,  也不知道到底拧了多少. 还要等好几秒才能刷新.

网友Q: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DS1054z?我以前只遇到更老的DS1000E和DS1000D,优利德的,还有泰克DPO2000有这个情况啊。DS1000z ...

是的,我的是1054Z。已經把電容照你說的方式並上去,初步試起來是OK,謝謝。
在這之前有問過Rigol客服,現在沒有免費補旋鈕編碼器了,要購買的,一個賣RMB 40。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通道独立控制的,也未必好用,或者说适应。
总公司买了一台致远的ZDS2024plus,通道是独立了,可是时基旋 ...

的确不是很顺手,估计是为了规避 其它公司专利这样设计的。

网友:
难用是必须的,感觉写程序的人就从来没操作过

网友:
引用 网友Q:
是的,我的是1054Z。已經把電容照你說的方式並上去,初步試起來是OK,謝謝。
在這之前有問過Rigol客服, ...

不错了。原来打官方电话,告诉我一个编码器12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