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松乐继电器害惨了,奇葩故障保你从未见过

楼主(2017-11-15):
公司一个新产品,需要一个两组转换的继电器,脑子一热用了松乐的SRE系列。
样品测试没问题,送客户做耐久测试,没问题。
第一批做了600台,也没出现什么问题。
第二批做1000台,完蛋了,1000只继电器里面,发现45只触点弹不回去,
并不是触点粘连了回不去,而是触点偏了卡在一边,根本回不去。
而且,还发现两只更奇葩的故障,两组转换的触点,内部居然是短路的,短路的,短路的........
真TM是活久见啊,赶紧换继电器。更郁闷的这个封装的继电器还很少见。仓库剩下的线路板只能全部报废.....

网友:
卧槽,内部短路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A:
1、继电器能这样,真长见识
2、楼主你就不能多照几张,选一张清晰的图

网友:
我去 这品控也太牛逼了 能做成这样也不容易

网友B:
是不是拿了假的了?我们在用,质量还算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拿了假的了?我们在用,质量还算好的

不太可能,
1.包装什么都是松乐的。
2.我们通过本地经销商购买的,松乐发给经销商的物料单都在包装上,经销商原样发给我们了。
3. 这个型号很奇葩,其它家兼容的我还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继电器能这样,真长见识
2、楼主你就不能多照几张,选一张清晰的图

这两天阴天光线不好,不过电脑上看还算清晰的。我手机上也模糊了

网友:
曾经用过松乐的,也是不太稳定

网友:
欧姆龙有替代品吗?继电器类似的奇葩问题遇到过一次

网友:
内部短路。。第一次见。

网友C:
松乐市场假的不少,不过松乐继电器确实出现过,部分有问题的,给电触电吸合不上,不转换的,轻敲一下外壳居然正常了。

网友:
你要用松下的,5块多,基本没问题。

网友:
这摆明了买继电器送保险丝嘛

网友:
这不良也太恐怖了吧,是不是可以索赔呢?

网友:
看了第一个图还想说是不是楼主的板子受过撞击导致继电器偏斜,看来那个短路的后就彻底服了,头一次见

网友:
松乐的确实是垃圾,以前用过也是全部报废,不良率太高了,国内还是选宏发吧

网友:
以后对成本敏感的方案选择器件一定要注意兼容性,先用国产便宜的上,万一有问题改国产贵的,还有问题换进口的

网友:
松乐我只知道很便宜很便宜,质量真不怎样,但是你这太离谱了

网友:
楼主为啥不选常规封装,即便继电器没问题,但如果供货跟不上岂不急人?

网友D:
我用了宏发的接近100W个,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一般选继电器至少会报备三家通用的。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呀

网友:
估计继电器摔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用了宏发的接近100W个,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我倒是见过多个触点氧化的。不知道什么牌子的,拆出来的。

网友:
一直使用宏发,很稳定。后来为了降成本,采购买了松乐样品测试没问题,批量生产用发现不少不良品,再也不敢用松乐了,宏发靠谱

网友:
可靠性要求高的场合只用TE的。

网友:
宏发 好一点   用松乐   那就没办法呢,不要 一处问题 就说 是假松了,真松乐 一样有问题  谁批量谁知道!

网友:
实践一次又一次地证明,想图省钱用便宜的东西,最终的结果是比用质量好的贵的东西更费钱。

网友:
继电器断路,,,难道说明松乐连质检都不做,直接出货的么??

网友:
我用三友的,没出现过类似问题

网友:
这不坑爹货吗

网友:
活久见,了

网友:
松乐你也敢用?松乐是出名的差,不过也是出名的便宜

工控上应该最差也要用宏发,一个继电器坏了,换板子的成本比电路板本身还要贵

网友E:
普通用宏发,有要求用欧姆龙   高要求用te   没有便宜可捡!

网友:
继电器选型,我都是照松下,或欧姆龙选,有很多国产的可以兼容,一家有问题可以马上换

网友:
谢谢提醒;后面选型得换了

网友:
松乐确实不良高,原来用过,该通的触点经常不通,不敢再用了。

网友:
这个内部短路也太奇葩了吧,真是活久见

网友:
第一次见到内部短路,如果没拆开排查的话,那要排查到怀疑人生?

网友F:
楼主你这个肯定是假货,有点知名公司,不会做的这么烂。

网友:
HF的都遇到过返修出问题的,万分之一

网友:
我也觉得可能是假货

网友:
这类东西我一律进口的。像你这量这么大,坏一批影响声誉

网友G:
用这么便宜的继电器,你们还敢不测试出货,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这个肯定是假货,有点知名公司,不会做的这么烂。

不知道你为何如此肯定。
1. 我前面都说了,这批货是松乐发给经销商,经销商原样发给我们的。 原来物流单子都在。
如果经销商要作假,这也做的太仔细了。
2. 我样品阶段问松乐原厂买过十来个样品测试。跟这批货从里到外都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这么便宜的继电器,你们还敢不测试出货,佩服

晕,我们怎么可能不测试出货?
我们做了1000,测了1000,里面测出45个坏的。
这批货现在还不敢出呢,生怕万一再有坏的。
现在从这批货里抽出几十个,做耐久性测试,如果不过关,整批货要全换掉。
这颗继电器要将近3块,也不算便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晕,我们怎么可能不测试出货?
我们做了1000,测了1000,里面测出45个坏的。
这批货现在还不敢出呢,生怕 ...

抱歉,没看清。
可以做个转接板换别的继电器,不是办法的办法。

网友:
靠,真是奇葩产品,基本测试都不做啊,松乐列入黑名单!!
最近公司做了1w块4成板,都焊接好了,测试发现居然有40-50块过孔不通,靠!!唉,一样倒霉,准备去索赔了!!

网友:
宏发 宏发 宏发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你为何如此肯定。
1. 我前面都说了,这批货是松乐发给经销商,经销商原样发给我们的。 原来物流单 ...

如果这样的公司能存货到现在,那真是奇葩。。。。。。

网友:
内部短路。。。。无语。。。

网友:
有钱松下欧姆龙,穷点宏发松川。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这样的公司能存货到现在,那真是奇葩。。。。。。

杀低价啊,总有人要,无下限的产品多了去了.

网友:
内部短路的确实少见,还好没有用过他们的继电器

网友:
真长见识了,松乐记住了

网友H:
浙江的某地的某行业,松乐占有近半市场。2010年代时候,行业上松乐出了粘连事故,导致索赔。随后至今,松乐退出行业,谁都不敢用了。

网友:
目瞪口呆,还有这种操作

网友:
涨姿势了。。。。

网友:
内部短路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I:
继电器我只用finder

网友:
真的很奇葩,同情楼主

网友:
第一次见买继电器送保险丝

网友:
搜了一下  引脚还真是奇葩    一圈,一边两个。

网友:
型号是SRE(4137)    ?

网友:
触点偏了结构设计问题吧。

ps:做一个小pcb转接其它继电器封装贴板,只要结构高度容许,总比报废强。

网友:
松了我们这里用的也很多  但都是单刀的   这种内部短里的  我还真没见过

网友:
做个转接板。换别的封装

网友:
两组触点短路真够奇葩了,长见识了。

网友:
我们一直用松下继电器

楼主:
已经紧急重新画板做了2000套,换用宏发的继电器。仓库线路板没多少钱,全部报废了。
已经做好的产品,抽了几十台做寿命测试,带负载通断了十多万次,目前没出现故障。
看起来测试好的继电器还是好的。应该是继电器出厂前根本未做检测。
宏发的样品也同步在测试,目前也跑了5万多次。看起来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E:
普通用宏发,有要求用欧姆龙   高要求用te   没有便宜可捡!

我们公司也是这样要求的,一分钱一分货啊。封装也要通用型的,直接找厂家让推荐出货量大的,这样还能便宜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紧急重新画板做了2000套,换用宏发的继电器。仓库线路板没多少钱,全部报废了。
已经做好的产品,抽了 ...

批量生产不可能百分之百检验的,一般只做抽检。价格低的产品,抽检率就更低,品质较难以保障。
继电器簧片间拉丝短路,就是冲压模具切口钝了(模具有冲压次数限制规定的),安装拉开时多余边丝被扯开成短路丝了,又是降低成本惹的祸。

网友:
看来设计时一定要选通用封装的,有选择元件的余地。

网友:
看来 松乐的不行呀  找找宏发的看看有兼容的不

网友:
"实践一次又一次地证明,想图省钱用便宜的东西,最终的结果是比用质量好的贵的东西更费钱。"

网友:
我用过国产的一款小功率小封装的固态继电器,负载是自动升降投影幕布,也就是个220V小功率电机的,特别容易出问题,经常击穿短路,但由于封装特殊,不能更换其他型号,那个坑呀~~~~,所以继电器还真是不能买质量差的。。。

网友:
两组触点间短路?! 不过我们还是尽量使用电子开关

网友:
那个短路估计是铜片冲压没冲好引起的,

网友:
应该不是内部短路,厂家这个型号本来应该就是1Z,不过两组触点合用罢了。

但是触点偏置不回弹确实过分了

网友:
可以让松乐原厂来帮忙处理问题,同时可以索赔

网友(2018-01-22):
松川的怎么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浙江的某地的某行业,松乐占有近半市场。2010年代时候,行业上松乐出了粘连事故,导致索赔。随后至今,松乐 ...

这么说,松乐退出了,这个行业内的松乐都是假货了?

网友J:
国内企业生产的,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叫松乐还不是想别人一不小心以为是日本品牌。品质烂我信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国内企业生产的,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叫松乐还不是想别人一不小心以为是日本品牌。品质烂我信 ...

国产还真有优质,甚至比进口的要好的

你百度搜十大继电器品牌,有款叫秦什么的

报价和施耐德,欧姆龙一样,做工也确实好

板载继电器不知道一佳做不做,一佳还不错

去年为了继电器也寻了很久

网友:
即便继电器没问题,但如果供货跟不上岂不急人

网友:
前几天才选了一款,一看论坛果断换牌子

网友:
HK  huike继电器 有人用过吗?

网友:
这个明显不对吧,短路这种最基本的测试都不做吗??

网友(2018-03-12):
引用 网友K:
国产还真有优质,甚至比进口的要好的

你百度搜十大继电器品牌,有款叫秦什么的

秦什么? 秦始王吗
泰科是吧,TE 是美国的
造的话很多都是国内造的。

网友:
再也不用松乐的了,要用就用欧姆龙

网友:
靠,索赔。真是的。造成下游损失不少吧

网友:
活久见  头一回见

网友(2018-07-24):
第一次见这种情况,按道理应该每个都会测试的,这品质…

网友L(2018-10-10):
应该你的负载不是纯阻性。

网友M:
引用 网友L:
应该你的负载不是纯阻性。

什么意思?
我的产品上也用松乐的开关, 暂时没有发现出问题, 马上量产, 基本上就是控制灯, 电阻加热这样的阻性负载

网友L:
引用 网友M:
什么意思?
我的产品上也用松乐的开关, 暂时没有发现出问题, 马上量产, 基本上就是控制灯, 电阻加热这样 ...

灯的负载有容性和感性,这两种的话要用特殊继电器(因为这两种会造成继电器吸合了不松开等问题),做继电器的都知道的,你可以咨询下他们。

网友:
这个继电器内部还能内部短路,厉害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L:
灯的负载有容性和感性,这两种的话要用特殊继电器(因为这两种会造成继电器吸合了不松开等问题),做继电 ...

我自己试了很久还没有见过吸了不放开的,
板子都是我自己做的
我前天在做15张板子的时候, 一共60个松乐继电器, 有一个动的时候声音小, 不清脆, 后来试了以后发现是触点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I:
继电器我只用finder

finder是不是澳洲的品牌?

网友:
大国工匠嘛

网友N:
引用 网友M:
我自己试了很久还没有见过吸了不放开的,
板子都是我自己做的
我前天在做15张板子的时候, 一共60个松乐继 ...

现在的灯具,基本上都要用特殊的继电器。

特别是LED灯,
功率比日光灯小一个数量级,
继电器触点,每次都是先坏。

网友:
国产的只认宏发的,其他的不敢用

网友:
松乐呵呵    用这个需要勇气   一直欧姆龙

网友:
松乐的确实是垃圾,以前用过也是全部报废,不良率太高了,我们300Kg的设备发出又寄回,换oml 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现在的灯具,基本上都要用特殊的继电器。

特别是LED灯,

led灯,不是普通负载吗?有什么特殊?

网友:
松了 走廉价露陷

网友:
我批量时  被迫换了

网友:
继电器内部还能短路也是服气

网友(2019-02-20):
昨天到今天,产线上面测试了约一千两百套控制板,测出来三个继电器坏掉的(一套控制板上面一个)。继电器触点没吸合或者有听到吸合的声音,但实际上还是没导通。
拆开一看是里面卡住了,也是松乐的继电器,型号:SMIH-12VDC-SL-A,下批换掉。

网友:
从来不用这家的

网友:
从来不敢用松乐,还是别贪图便宜,用松下吧。

网友(2019-05-22):
我们公司控制产品17年之前间用松乐的12V继电器,测试老化都过了,到客户手中不定时出现继电器吸合后不能释放(触点粘连)的情况,硬件离散故障搞死人。后面全部换宏发的,至今未有一例粘连故障。

网友:
楼上大家继电器的采购渠道都是哪儿啊,有的时候用量少只有淘宝了,大家有采购渠道分享吗

网友:
怀疑是假货,有次我们用了几千只欧姆龙的继电器,全部发热。后找到店家,为什么以往的没这个问题,这次会这样,最后店家老实说了,欧姆龙有高仿和真品之分。结果到现场全部换了,折腾了好一阵子。

网友(2019-07-23):
一分价钱一分货。

网友:
这tmd是免检产品啊

网友(2019-11-04):
引用 网友C:
松乐市场假的不少,不过松乐继电器确实出现过,部分有问题的,给电触电吸合不上,不转换的,轻敲一下外壳居 ...

哎哎,我们这用了两百个,有7个这样的问题,早点看到这帖子就不会用松乐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