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 单片机 IO口配置小工具

楼主(2017-11-15):
STC 单片机 IO口配置小工具
用STC单片机时,经常回遇到配置IO的工作类型,每次用手工计算,比较麻烦,也容易出错。于是自己做了一个配置工具,如下图

现在分享出来,供大家使用,如有bug请留言。

运行在Win7以上操作系统。

网友:
这设计也..............

网友:
这个用着很方便啊!

网友A:
话说有一段时间的某个芯片M0和M1的功能是反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话说有一段时间的某个芯片M0和M1的功能是反着的

是的,我也遇过,所以楼主要根据不同的芯片来选择!

网友:
提个建议,stc后期新的可设置上拉电阻。多做个型号的选择吧。

网友:
另,界面大小可锁定或自适应。

网友:
先谢谢你的分享;还是希望你改进下主窗口的大小限定值

网友:
修改一下!

网友:
几乎不用stc的芯片

网友:
个人觉得这种工具根本没什么用。学生玩玩可以。datasheet,user guide才是最值得信任的

网友:
DropDownStyle 的属性应该设置为 DropDownList,不然下拉列表框可以随意编辑,点产生代码按钮直接崩溃。
已经实现了Changed属性,产生代码按钮就不需要了。
加粗的字体好难看。
一般高位放前,低位放后。

网友:
不错有这些小软件用起来方便点,可以向STC伸请奖金了

网友:
谢谢,拿来用用

网友(2018-01-10):
我感觉放在STM32上面用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
下载了,支持一下,这个方便了使用STC的人

网友:
下载了,楼主是个有心人。

网友:
试了一下,xp也能用,谢谢!

网友(2018-10-25):
上面有些人不做还说风凉话,鄙视…感谢楼主这样的软件很好

网友:
哥们,STC用的不多吧,,不同型号,这个配置是不一样的

网友(2019-03-28):
不错,这个是对STC ISP软件的很好补充。

网友:
我个人觉得。做一个宏头文件就行了。。。这个不算复杂的功能。

网友(2019-05-21):
这个不错,方便啊,设置io不要去查规格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心了,感谢对STC国产芯片推广,支持中国芯!
   继STC15全系列超强抗干扰后  STC8C  8H火热推出,功 ...

谢谢带来的及时信息   请问一下  STC8C  8H 市场反馈较稳定的是哪一款  不要告诉我都很好

网友:
感谢,请问一下楼主,有没有STM类似的工具,最近在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