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x1278工作在7db下,能传多远?

楼主(2017-11-16):
因为要低功耗,是不是在同等功耗条件下,sx1278比其它芯片都要牛x,7db条件下,是不是比不带功放的cc1101要传得更远?

网友:
我正准备用,也想了解下

网友:
同等功率的条件下lora要远,原因是这货用了扩频技术,变相的提高了接受灵敏度

楼主:
sx1278  7db下的发射电流是20mA;  CC1101  10dB下的发射电流是30mA; 这两个电流都符合我的要求;就是不知道同样是433M,一个7dbf发射,一个10dB发射,哪个更猛;
另外对于开发难度,sx1278应该比CC1101大很多很多吧?比较CC1101  是老产品了,在网上的资源很多很多;但是sx1278  又有那么多先进技术,以后哪天想远距离发射也可以
不用大改就能实现;纠结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sx1278  7db下的发射电流是20mA;  CC1101  10dB下的发射电流是30mA; 这两个电流都符合我的要求;就是不知 ...

看扩频因子 带宽等设置,lora的可操作性更高

网友A:
我实际用过的结论:lora的100mW明显好于非lora的500mW。但lora有效速率非常慢,怎么也快不起来。如果距离不是问题,耗电是问题,那么lora并不合算。用尽量高的速度传完数据然后赶紧休眠才是最好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实际用过的结论:lora的100mW明显好于非lora的500mW。但lora有效速率非常慢,怎么也快不起来。如果距离不 ...

老大,我的应用正如您说的,距离不是问题,功耗是大问题;距离有个十几二十米远就行了;
温度记录器放在不锈钢大锅里记录温度,不锈钢大锅有硅胶密封条的( 其实就是大号的高压锅);
信号传输到锅外,之后出了这个车间到隔壁有空调的办公室接收信号;直线距离也就十几米;
请教redroof老大,这种应用情况,是不是433M比2.4G更靠谱? 不锈钢大锅有硅胶密封条是圆圈不是直线的,只要达到1/4波长,433M信号
就能出来,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大,我的应用正如您说的,距离不是问题,功耗是大问题;距离有个十几二十米远就行了;
温度记录器放在 ...

普通433都比2.4G的穿透力好的多。2.4G基本上只能直射,没有绕射能力。

网友:
Helloxieyu你的距离近但是看情况要穿墙,得实际测测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