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同网络不让连接

楼主(2017-11-16):
如图,同样是OUT1的网络,PCB却连不上。有人遇到过这么奇怪的事吗?

网友:
是不是多了空格

网友:
应该还是不一样!!!!  0 o 的区别那?

网友A:
如果是不同的模块上的就不让连,要用端口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不同的模块上的就不让连,要用端口连接

的确是忘记加Port,2个OUT1不在一张原理图上。奇怪,难道Protel不报错吗?

网友:
原理图导到印制板那里,
有个选项,是否全局同样的网络名

网友:
长见识了,第一次看到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