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驱动5MHZ的超声波振子?

楼主(2017-11-16):
求助,如何驱动5MHZ的超声波振子?
打算用E类放大器电路来做,如图:

1、开关管该选哪种?型号源是STM32。
2、其他电感电容的参数应怎么选择,计算?
望各位前辈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5兆还叫超声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5兆还叫超声波吗

大于30khz好像都叫超声波吧。

网友B:
5M方波不能直接驱动?如果不能就滤波吧,留下基频

网友:
不知道你的振子作什么用?一般的超声振子是用振子的分布电容与电感构成振荡器。这样振子才能谐振振荡有最大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5M方波不能直接驱动?如果不能就滤波吧,留下基频

5MHZ是单片机信号,无法直接驱动振子。现在卡在高速开关管那一块,试过用MOS但是发热非常严重,但是用三极管试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5MHZ是单片机信号,无法直接驱动振子。现在卡在高速开关管那一块,试过用MOS但是发热非常严重,但是用三 ...

如果方波可驱动,用MOS驱动器+高速MOS,没有问题的。

三极管相对来说慢

网友C:
抄别人的

看别人用什么驱动,不要瞎JB创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方波可驱动,用MOS驱动器+高速MOS,没有问题的。

驱动用什么型号?之前用TC4420+IRF510发热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抄别人的

看别人用什么驱动,不要瞎JB创新

问题是没找到同类产品,有的也是天价老板不舍得,只能瞎猜。

网友D:
不给功率,不给电压,不给价格,这能怎么选。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没找到同类产品,有的也是天价老板不舍得,只能瞎猜。

试试  MAX626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于30khz好像都叫超声波吧。

涨姿势了,印象中超声波都是几十千赫兹

网友:
引用 网友A:
5兆还叫超声波吗

超声焊接很多都一点几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给功率,不给电压,不给价格,这能怎么选。

功率<0.5W,输入电压是12V,振子电压是40V左右。

网友:
用MOS管H桥

楼主:
MOS用什么型号,驱动IC用什么型号?

网友:
MOS取决于供电电压,用P+N好点
下面这个帖子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E%E8%82%A4%E7%94%B5
把三极管换成MOS管,应该可行,不过速度上去得做很多工作

网友E:
晶体振荡器做信号源

网友F:
5M信号太快了。MOS管开关损耗会有点大。而且你的图只能拉电流会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5M信号太快了。MOS管开关损耗会有点大。而且你的图只能拉电流会有问题的

MOS管要用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晶体振荡器做信号源

信号源是STM32单片机,50%方波

网友:
引用 网友F:
5M信号太快了。MOS管开关损耗会有点大。而且你的图只能拉电流会有问题的

输出建议做成推挽型的(注意死区控制)。 MOS管驱动要用专门芯片。

网友:
基本上都要脉冲输出吧!一般需要正负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5兆还叫超声波吗

医用B超诊断机,发射脉冲频率基本都是1.5MHz~20MHz。

网友G:
引用 楼主:
MOS管要用什么型号?

Hitachi,supertex(已被Microchip收购)公司均有专门的超声驱动IC,开关频率最高可达35MHz,峰值电流1A/2A。
针对特定市场推出的,网站上不一定查得到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G:
Hitachi,supertex(已被Microchip收购)公司均有专门的超声驱动IC,开关频率最高可达35MHz,峰值电流1A/2A ...

有能买到的型号吗?

网友:
楼主用超声波做什么的?建议考虑下驱动电压的事情,频率达到了,驱动能力不够还是没用。

网友H(2018-09-19):
我最近也在搞这个,快速mos管型号不太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最近也在搞这个,快速mos管型号不太好找

md1211看下这个。

网友:
好的,多谢多谢

网友(2018-11-16):
楼主给出的电路是谐振电路吗,看着不像啊?

网友:
MOS管的驱动电压要够,驱动功率要够,G极开通过要在12-15V之间。上升下降沿要快,驱动必须能提供足够的峰值电流。否则开关损耗太大,不发热都难。

网友:
标记一下 超声波驱动

网友:
5M频率有点高。你是用来做雾化片还是美容头?
STM32产生1路方波——>驱动IR2184S产生上、下2路带死区的PWM控制波形——>驱动H半桥(上下MOS管)——>驱动LC并联电路(L为外置电感,C为压电片等效电容)发生并联谐振
这是其中一种实现方式的大致原理,具体细节要慢慢调整。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