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53,run mode的功耗怎么和手册差100uA?官方有测试程序么?

楼主(2017-11-16):
有用STM32L053的朋友么?
单片机是STM32L053R8T6,只有最小系统,无外设;用的4M的HSE,run mode,range 3;
我的3.0V的ldo也就6uA左右;

官方给出的功耗有两种,不知以哪个为准。
上面的555uA和下面用Dhrystone测试的功耗一致,但是给出的while(1)的功耗是355uA;
按手册的功耗,运行while(1);应该是355uA
但是实际测出来是530uA.
怎么和手册差100多uA?
官方有测试程序么?

用官方STM32L053C8-Discovery的sleep程序测试,最小系统,无外设;用的4M的HSE,sleep mode,range 3;
官方给出的经典值是150uA,实测值为344uA.

不知问题出在哪,有调试过的朋友还请指导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放出来,IO设置放出来,代码放出来

电路就一最小系统,功耗是串在TPS78230DDCR的输出测的:

测试程序是STM32L053C8-Discovery的SLEEP,我改了下时钟为外部HSE:

网友A:
原理图放出来,IO设置放出来,代码放出来

网友B:
有几个地方需要注意:
1、LDO 的静态电流貌似不是固定的,会随负载的增大而增加,具体要看数据手册;
2、CPU 的实测功耗,跟各种配置(尤其是IO的配置)有关,官方的手册里是最优的前提下测的数据,你得确定你也能达到那个前提;
3、我用该芯片,在开 WDT、STOP 模式、无RTC、开外部中断的条件下,无论怎么调整,都只能做到2.7uA,与官方给的数据至少差 1uA 左右,目前不确定是官方的数据问题、还是我程序或硬件哪里没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几个地方需要注意:
1、LDO 的静态电流貌似不是固定的,会随负载的增大而增加,具体要看数据手册;
2、CP ...

1:我是串在LDO之后测量的,所以这里面没有LDO的功耗;
2:测试程序很简单,配下时钟为外部4M,IO配成了模拟输入,关了所以IO的时钟,这个是他Discovery的程序,我只是改了下时钟配置;
3:手册在run mode的参数下先是给出了555uA的功耗,然后下面又给出了while(1)的功耗为355uA,这边实测是530uA差175uA左右;
        sleep mode 手册给出的是150uA,实测为344,差194uA;我怀疑官方给的参数是被他去掉了外部晶振的功耗。如果是这样,那就很坑了。

还有这位朋友,如果方便,能否测试下外部4M晶振,range3,run mode和sleep mode的功耗?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1:我是串在LDO之后测量的,所以这里面没有LDO的功耗;
2:测试程序很简单,配下时钟为外部4M,IO配成了 ...

用内部晶振看看

楼主:
应用需求,只能用外部晶振,所以即使内部功耗低,也是没用的。

内部的都是RC,即使有校准,但是高低温还是会漂,我的定时器要求精准,所以内部不敢用。

网友C:
GPIO一定要处理,不要用高阻,不要用高阻,不要用高阻,重要的事情说三遍!要给固定电平,可以输出H/L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GPIO一定要处理,不要用高阻,不要用高阻,不要用高阻,重要的事情说三遍!要给固定电平,可以输出H/L都行 ...

官方低功耗的有个手册讲到,低功耗时,将不用的IO口全配成模拟输入。
一会我试下全配成输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册在run mode的参数下先是给出了555uA的功耗,然后下面又给出了while(1)的功耗为355uA

从MCU的核心来说 ...

问题是我按他while(1),来测试,功耗比他给出的多175uA。。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官方低功耗的有个手册讲到,低功耗时,将不用的IO口全配成模拟输入。
一会我试下全配成输出试试。 ...

我设置成模拟输入比模拟输出功耗要低,说明手册是对的,

对了,我想问下,定义的一些变量是存在那个区域的,就是说关闭哪个电源,定义的变量会丢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设置成模拟输入比模拟输出功耗要低,说明手册是对的,

对了,我想问下,定义的一些变量是存在那个区域 ...

只要不断电,变量不会丢失吧?

这位朋友手上有L053?方便测试下外部4M,range 3,run mode和sleep mode的功耗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只要不断电,变量不会丢失吧?

这位朋友手上有L053?方便测试下外部4M,range 3,run mode和sleep mode ...

stanby mode会掉数据,电源管理那章节有讲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anby mode会掉数据,电源管理那章节有讲

哦,用不到那个模式,所以没看。。

这位朋友方便测下功耗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哦,用不到那个模式,所以没看。。

这位朋友方便测下功耗么?  ...

本来想帮你测试一下的,结果万用表MA档有问题,A档测不出来,没有时间去折腾万用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来想帮你测试一下的,结果万用表MA档有问题,A档测不出来,没有时间去折腾万用表。 ...

这样啊,那也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要不断电,变量不会丢失吧?

这位朋友手上有L053?方便测试下外部4M,range 3,run mode和sleep mode ...

我的是stm32l031,没有外部4M,只有外部3.2K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stm32l031,没有外部4M,只有外部3.2Khz

哦,这样啊,也感谢一起讨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这样啊,也感谢一起讨论。。

建议你买个裸板,这样方便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买个裸板,这样方便测试

现在就是裸板,啥也没有。

网友E:
gpio设成数字输出试试。  还有 要关掉swd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gpio设成数字输出试试。  还有 要关掉swd功能

关掉SWD之后还怎么调试?
关了之后还能连上?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关掉SWD之后还怎么调试?
关了之后还能连上?

要测试低功耗,就要关闭swd啊。  没法仿真了。但是下载程序的话还是可以的。  你在while之前加个3秒延时再关swd。 下次刷机按一下复位键。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测试低功耗,就要关闭swd啊。  没法仿真了。但是下载程序的话还是可以的。  你在while之前加个3秒延时 ...

ST的这个低功耗还有这个奇葩的要求?
手册哪里有讲到?
用了这么多年msp430从来没说要关闭仿真接口的。。

楼主:
顶一顶,拆了外部晶振,用内部的MSI,run mode和sleep mode也和手册有差距啊。
有搞过的朋友么?帮忙指点指点啊。

网友:
你确定你的表准?

网友F:
我印象中也是GPIO模拟模式比数字模式费电。

楼主:
安捷伦的六位半,你觉得咋样?

网友G:
stm32没做过低功耗,不过用过efm32,stm8,msp430,78f9234,做低功耗时无关IO口无一例外设置成输出到一个固定电平,你的IO设置成输入静态电流肯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印象中也是GPIO模拟模式比数字模式费电。

手册就是这个条件测试的功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stm32没做过低功耗,不过用过efm32,stm8,msp430,78f9234,做低功耗时无关IO口无一例外设置成输出到一个 ...

手册上有讲的,他的功耗是在IO口为All I/O pins are configured in analog input mode。条件下测试的
见我上面的截图。

网友G:
引用 楼主:
手册上有讲的,他的功耗是在IO口为All I/O pins are configured in analog input mode。条件下测试的
见 ...

尽信书不如无书,理论上来说设置成输入方式时输入端口的施密特电路是工作中的肯定要比设置成输出费电。你设置成输出对比试试不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尽信书不如无书,理论上来说设置成输入方式时输入端口的施密特电路是工作中的肯定要比设置成输出费电。你 ...

STM32配成输出功耗比模拟输入功耗要高,不知是我配的问题还是内部有区别,
我用MSP430,不用的脚都配的输出。

而且,既然是官方手册,给出的测试条件,那就应按他的测试条件来,这个和尽信书不如无书无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尽信书不如无书,理论上来说设置成输入方式时输入端口的施密特电路是工作中的肯定要比设置成输出费电。你 ...

这个,,,,,,就 STM32L053 这款芯片来讲,第一官方(强调一下:就是造这个芯片的厂家,显然他们比任何人都更了解这个芯片)的数据手册上明说设置成模拟输入更省电,显然这个“书”不同于你说的那些“书”;第二实际测试也确实如此!

经验可以用,但要注意不是万能的。

另:古人说的话很多都自相矛盾,我们都被语文课本和语文老师带坏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STM32配成输出功耗比模拟输入功耗要高,不知是我配的问题还是内部有区别,
我用MSP430,不用的脚都配的输 ...

实测是输入方式更低的话那就没话说了,另外你测电流时候不是插着仿真测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实测是输入方式更低的话那就没话说了,另外你测电流时候不是插着仿真测的吧? ...

当然没有啦,拔了仿真的,
如果插着JLINK V9仿真,功耗会低20uA左右,
插着STLINK仿真,基本都是会多mA级的电流,完全无法低功耗的,
这个应该和仿真器的隔离电路有关。
但是我是拔了仿真器的,板子重新上电测的。

网友H:
内部晶振应该会比外部晶振功耗更低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H:
内部晶振应该会比外部晶振功耗更低一点

应用需求,只能用外部晶振,内部晶振温漂有点大,会影响定时器的精度。

而且我用他官方的例子测试过内部中速时钟MSI,也和手册差46uA,不知问题出在哪。

网友(2019-03-29):
楼主这个问题后续有什么进展吗?我也在用L053, 2MHz,电流@450uA怎么也降不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