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mos和nmos全桥驱动变压器,功率余量怎么考虑?

楼主(2017-11-16):
如题,变压器输出端带20w负载,输入端是12v,1.8a左右,工作频率20k,如果使用mos来搭建这个全桥,电流需要选择多大的管子合适?谢谢!
另外,驱动方式是20khz的方波,还是用更高频率来载波?

网友:
功率型MOS,根据热耗计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