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MATLAB的兄弟能否帮忙解个小方程,我用octave觉得精度不高

楼主(2017-11-16):
[1,14,79,230,364,296,96]

其实就是 (x+1)(x+2)(x+2)(x+2)(x+3)(x+4),想看看重根的精度。

这是我用octave跑的结果,觉得精度不够高
octave:2> roots([1,14,79,230,364,296,96])
ans =

  -4.00000 + 0.00000i
  -3.00000 + 0.00000i
  -2.00005 + 0.00000i
  -1.99997 + 0.00005i
  -1.99997 - 0.00005i
  -1.00000 + 0.00000i

调用gsl库得到的结果是:
+1.000000000000000 x^6 +14.000000000000000 x^5 +79.000000000000000 x^4 +230.000000000000000 x^3 +364.000000000000000 x^2 +296.000000000000000 x +96.000000000000000
-0.999999999999985
-1.999972400781871 +0.000047800665240 i
-1.999972400781871 -0.000047800665240 i
-2.000055198436589
-2.999999999999617
-4.000000000000065

手上没有MATLAB,想问问手上有MATLAB的兄弟,这个多项式用MATLAB解,精度会不会更高一些?

谢谢!!

网友:
精度是可以设置的,matlab结果:
>> format long
>> roots([1,14,79,230,364,296,96])

ans =

-4.000000000000227 + 0.000000000000000i
-2.999999999998610 + 0.000000000000000i
-2.000083363229929 + 0.000000000000000i
-1.999958318385646 + 0.000072188333502i
-1.999958318385646 - 0.000072188333502i
-0.999999999999959 + 0.000000000000000i

>> format short
>> roots([1,14,79,230,364,296,96])

ans =

  -4.0000 + 0.0000i
  -3.0000 + 0.0000i
  -2.0001 + 0.0000i
  -2.0000 + 0.0001i
  -2.0000 - 0.0001i
  -1.0000 + 0.0000i

>>

网友:
用Octave跑的

pkg load symbolic
digits(64)
format long
roots([1,14,79,230,364,296,96])
ans =

  -3.99999999999983 + 0.00000000000000i
  -3.00000000000117 + 0.00000000000000i
  -2.00004060326705 + 0.00007033230589i
  -2.00004060326705 - 0.00007033230589i
  -1.99991879346487 + 0.00000000000000i
  -1.00000000000005 + 0.00000000000000i

楼主:
主要是想看 -2 这点的3重根。看来实际解出来的都是一个实根和两个复根。看来好像差不多。。。
^_^

网友:
解方程的都是高手, 这个方程什么地方用的啊?

楼主:
没啥用。想比较一下多项式求根的精度。写了一点处理传递函数的代码,回炉一下自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