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7+TVP5150采集模拟摄像头问题

楼主(2017-11-16):
方案的初步设想是STM32F407+TVP5150采集模拟摄像头数据,采用DCMI接口,DMA双缓冲接收YCrCb422格式数据并存于扩展SRAM中,接收完一帧数据后将YCrCb422格式数据转换成RGB565数据,并在LCD显示。
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行,转换速度不知道怎么样?
请大家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A:
以前做过stm32接收dvp然后串口传出(我只有串口),接收倒是没问题,不过据说cpu转的话速度太慢了,你上个cpld效果更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做过stm32接收dvp然后串口传出(我只有串口),接收倒是没问题,不过据说cpu转的话速度太慢了,你上个c ...

有具体的CPLD芯片推荐吗?谢谢1

网友:
没有硬件实现颜色空间转换,估计有点够呛。

楼主:
有没有将YCrCb422格式数据转换成RGB565数据的芯片,帮忙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
可以用屏驱动芯片,比如mst703,720

网友:
7111好像输出的是RGB的,

网友(2018-01-05):
这个方案我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