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现在抓盗版了,iar抓不抓啊?

楼主(2017-11-16):
公司被keil打电话过来说用他们的软件了,要付费,现在公司已经不用了,但开发还得继续啊,iar能不能用啊?会不会也反盗版?

网友:
MDK还好,不贵,IAR也不是很贵,就是升级太快了,升级还要花钱,坑啊。

网友A:
在虚拟机里跑啊,虚拟机断网

网友:
小公司不鸟就是了,大公司还在乎这点钱

网友:
吓得我赶紧编译了下 stm32

网友B:
公司送你一台电脑(空的),,,,电脑里面软件属于个人安装,,,,

网友C:
没有人会来查的,不过搞在虚拟机里会好很多。操作系统 显得很干净

网友:
都是跟protel学的。。

网友D:
我都用gcc编工程了,c++支持还更好,用起来没什么区别

网友:
和AD一样,现在也开始自己连后台发送数据?

网友E:
gcc。习惯make后不想回VC之类的界面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gcc。习惯make后不想回VC之类的界面了。

大神有转战gcc,makefile 一类的入门指南推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神有转战gcc,makefile 一类的入门指南推荐吗?

惭愧,我都是在网上乱搜来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虚拟机里跑啊,虚拟机断网

jlink怎么连?

网友:
公司前一阵子也被查了,后来买了个单机版的

网友G:
如果用STM32F0XX就直接告诉他ST付过费了就行。
现在ST和KEIL有协议,用F0XX的用户ST付费。
如果其他型号就没办法了。

网友H:
坛里有几个用汇编写STM32的,这下体现价值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E:
gcc。习惯make后不想回VC之类的界面了。

同感,已经习惯linux下 gcc/g++ eclipse好几年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坛里有几个用汇编写STM32的,这下体现价值了。

汇编也得用MDK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汇编也得用MDK吧

编译器都可以编译汇编,GCC也可以,IAR也可以,为何一定要MDK?

网友K:
引用 网友C:
没有人会来查的,不过搞在虚拟机里会好很多。操作系统 显得很干净

在虚拟机里跑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用AD9画好的原理图正常保存了,结果再次打开是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果用STM32F0XX就直接告诉他ST付过费了就行。
现在ST和KEIL有协议,用F0XX的用户ST付费。
如果其他型号就 ...

F0是有对应序列号的,估计楼主用的Pro,没法这么牛气。

网友:
keil联网的好像也就个uv4.exe,用个啥安全软件把这个禁止联网就行了,ad就是dxp.exe。保险点把安装目录所有exe都加进去。不过fpga的quartus 好像不能这么搞,搞了下不了程序

网友:
用笔记本就行了,

网友:
Setup_JLinkARM_V478h的驱动有这个问题,换个Setup_JLinkARM_V478e的驱动就没事。

网友:
说实在的,公司就应该正版化。 这样工程师才得到重视,就像小汽车司机和大飞机司机,待遇能一样吗?

网友:
用IAR吧,目前还么听说抓盗版过,而且IAR是支持很多单片机开发环境比较统一比较好。
国内的ST都清一色用IAR,ST某些(新)的项目只有IAR的工程。

网友L:
高级版本 8000吧 免费的32KB  一般的公司都买得起.  不像AD 一套要10万.

网友:
引用 网友L:
高级版本 8000吧 免费的32KB  一般的公司都买得起.  不像AD 一套要10万.

AD的太贵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D:
我都用gcc编工程了,c++支持还更好,用起来没什么区别

請教一下兄台,GCC下該如何仿真呢?

网友:
根本不用管,屁事没有,根本收集不到足够的证据

网友N:
引用 网友I:
同感,已经习惯linux下 gcc/g++ eclipse好几年了

eclipse也有linux版?也可以仿真?

网友:
个人使用 总不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N:
eclipse也有linux版?也可以仿真?

eclipse是java写的,而且在linux下比windows快很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M:
請教一下兄台,GCC下該如何仿真呢?

linux 下eclipse可以装个stm32的gcc插件,就可以jlink仿真
另外推荐下Segger的Embedded Studio,更加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N:
eclipse也有linux版?也可以仿真?

linux 下eclipse可以装个stm32的gcc插件,就可以jlink仿真
另外推荐下Segger的Embedded Studio,更加简单

网友:
小公司不管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linux 下eclipse可以装个stm32的gcc插件,就可以jlink仿真
另外推荐下Segger的Embedded Studio,更加简单 ...

多謝指點!

网友:
早年间,flash绘图软件也是这么搞的,到处查公司要求买正版;于是有设计师(美工)个人买套最便宜的个人版,然后大面积接公司的设计活,其实也就是拿来别人设计的源代码到他的正版软件上编译一下,这叫委托设计

网友:
小公司 人家也不管的

网友:
没有任何影响

网友O:
花钱买齐,那就太多钱了。

如果就买一套单机,但是公司不只是一个人,花了钱,还有人在用盗版,在版权上还是不合规,有漏洞,人家照样可以发律师函给你。
如果买个浮动的吧,某人在使用的情况下,其他人在一段时间内(约20分钟)是无法用的,那怕之前使用的已经退出。

都是坑。

网友:
引用 网友O:
花钱买齐,那就太多钱了。

如果就买一套单机,但是公司不只是一个人,花了钱,还有人在用盗版,在版权上还 ...

之前公司用的floating license,8个sit全球几十号人用,根本不够用,最后我们中国部门都用上了盗版。。。

网友:
用DS5社区版应该没人会查吧?

网友:
我们的代码量很小,都不用破解的,试用版本就可以了

网友:
之前公司是有收到过警示

网友:
个人,没收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公司送你一台电脑(空的),,,,电脑里面软件属于个人安装,,,, ...

我覺得這個招挺損的

网友:
买个正版不就行了。公司不会连这个钱都没有吧。个人,怎么用都 行。公司,从长远考虑,还是要正规的。

网友:
一般小公司他也不会鸟,大公司基本也就买几个软件,不会太多

网友:
买一套正版的吧,用不了多少钱。如果公司连这点钱也扣的话,估计公司也什么什么钱的了,Keil 起诉了也赔不了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K:
在虚拟机里跑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用AD9画好的原理图正常保存了,结果再次打开是空的 ...

没有遇到这情况,我一般用 AD16,最近升级了 AD18感觉很不错。

网友:
SW4STM32

简介
SW4STM32是AC6公司推出的基于Eclipse图形界面的完整集成开发环境。SW4STM32使用基于Gcc的完整编译调试工具链, 完全免费且没有大小限制。你可以利用它图形化的界面来配置源代码的路径以及Gcc编译选项,快速方便在源代码中跳转浏览,编写代码时进行自动补全以及查看参数等。SW4STM32支持导入STM32CubeMX生成的工程文件,无须改动,直接编译通过。SW4STM32通过OpenOCD内建对ST-Link的支持,可以使用图形化界面单步调试源代码。

SW4STM32支持下列平台:
· 1. Windows
· 2. Linux
· 3. Mac OS

网友P:
卤煮的代码规模大么? 不大的话,用免费正版呗

网友:
Windows防火墙,禁止所有程序访问网络,然后开开白名单
做法:打开高级安全Windows防火墙,入站规则,新建,自定义,所有程序任何协议任何ip地址,阻止连接,配置文件全选。
然后再新建一条,自定义,程序,允许你要的程序,允许连接。
这样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P:
卤煮的代码规模大么? 不大的话,用免费正版呗

免费正版可以到多少K?

网友:
引用 楼主:
免费正版可以到多少K?

32k,一般的控制应用够了。

网友Q(2020-04-28):
引用 网友B:
公司送你一台电脑(空的),,,,电脑里面软件属于个人安装,,,, ...

这种是不行的,只要在公司用就不行、

网友:
用个人4G,5G热点上网,就解决这个问题了。

网友:
还好,我们公司正版的IAR,正版AD,Mentor,自己装免费的VS

网友R:
引用 网友Q:
这种是不行的,只要在公司用就不行、

以个人名义开一条宽带可以解决

网友S:
引用 网友R:
以个人名义开一条宽带可以解决

不如使用一台不联网的电脑来得方便。

网友R:
引用 网友S:
不如使用一台不联网的电脑来得方便。

一家公司用盗版软件不只一个吧,况且也需要上网找资料,不联网的话太麻烦了,现在开一条宽带也没多少钱,这又何乐而不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R:
一家公司用盗版软件不只一个吧,况且也需要上网找资料,不联网的话太麻烦了,现在开一条宽带也没多少钱, ...

大公司的电脑,基本都是不联网的,使用的是局域网。

能联外网的电脑就不允许接入内部网络,可能管理层除外。

网友:
用 gcc 没限制,不要钱,用熟了没发现啥问题。

网友:
keil 可以付款买一个,貌似不贵,用了这么多年盗版了,也该补补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