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新做一个加热柜台,该用什么样的方案好了?

楼主(2017-11-16):
公司新做一个产品, 1个加热柜台,该用什么样的方案好了?
这个柜台长1.6米,宽0.5米。柜台上面是10mm厚的大理石,初步设定4档温度。
从没有做过这种类型的产品,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下论坛的朋友
1:我这个产品适用什么样的加热器件了?
2:温度控制是否用MCU,软件在温度档位控制是不是会比较复杂
3:  是否要温度反馈,是否要有温度传感器。

网友:
面积这么大,1mm厚度大理石是用什么方式加工的?

网友A:
铝板打孔加加热棒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铝板打孔加加热棒

这个还要温度调节了

网友B:
如果温度是固定的,最好用PTC选个合适的温度,如果是可调的可以用电热膜加温度反馈做,不过你的1mm厚度应该是1CM吧,要不然强度应该不够吧

网友:
多少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就是骗老家人的那种里,理疗沙发吧或床吧

我司这个产品是工业上用到的,针对个群体是特定的,不是大众个人的。

楼主:
20-60度主要是在冬天用,温度可以调节(初步设4档)

楼主:
我百度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温度是固定的,最好用PTC选个合适的温度,如果是可调的可以用电热膜加温度反馈做,不过你的1mm厚度应该 ...

谢谢回复, 初步设想是温度可以在20-60度调节,设4个档。
应是10MM大理石。
电热膜加温度反馈做  这个要MCU控制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初步设想是温度可以在20-60度调节,设4个档。
应是10MM大理石。
电热膜加温度反馈做  这个要M ...

用一个单片机就行了,功率不大可以用可控硅调功率,用继电器也不难,NTC测温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一个单片机就行了,功率不大可以用可控硅调功率,用继电器也不难,NTC测温即可! ...

好的,谢谢!我再找下

楼主:
这个是贴在物体表面么?

网友:
电暧加热就好了..

http://www.heat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