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塘N76E003 为何修改PWM频率,需要等待6s以上时间?

楼主(2017-11-16):
如上图所示,当设置完PWM的频率及占空比之后,需要等待至少6s的时间,如黄色箭头所示,我修改2次,等待6S以上,PWM才会有输出,不知道有没有用过的?
set_LOAD;

while(1 == LOAD);

网友A:
不可能啊。这个肯定是代码的问题

有些没有细节不够到位的的MCU设计,可能会有一些时钟延时,但任何一家都不可能有6s的,定时器都没这么长的位

网友:
这是你pwm的duty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啊。这个肯定是代码的问题

有些没有细节不够到位的的MCU设计,可能会有一些时钟延时,但任何一家都 ...
if ( ( fre != frePrev || k_hz != K_HZ[0] ))
    {

        if ( fre == 0 )
        {
            PWM1_Stop();
            flag = 1;
        }
        else
        {
            if ( flag == 1 )
            {
                flag = 0;
                PWM1_Start();
            }

            arrf = ( float ) Afresh_PWM1_Init ( fre, K_HZ[0] ) / fre ;//根据频率计算需要装载的值
            arr = ( u16 ) arrf - 1;
        }

        PWMPH = arr / 256;
        PWMPL = arr % 256;//更新PWM的频率

        dutyPrev = 0;
        frePrev = fre;
        k_hz = K_HZ[0];
        change_f = 1;
    }

    if ( dutyPrev ^ duty )
    {
        ccr = ( ( u32 ) arr * ( 100 - duty ) ) / 100 ;
        PWM3H = ( ccr / 256 );
        PWM3L = ( ccr % 256 );
        dutyPrev = duty;
        change_f = 2;
    }

    if( change_f != 0)
    {
        set_LOAD;

        while(1 == LOAD);//等待更新完毕
        change_f = 0;
    }

以上是PWM频率及占空比的设置,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
看这个图会明显,确实是需要等待6S~~~

网友B:
使用不当吧,我用PWM来驱动蜂鸣器,带声调的,即时变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不当吧,我用PWM来驱动蜂鸣器,带声调的,即时变频率。

也是新塘N76E003吗?能否看看您怎么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是新塘N76E003吗?能否看看您怎么做的?

         这里下断点   -〉set_LOAD;

    while(1 == LOAD);//等待更新完毕
     这里下断点   -〉  change_f = 0;

看会不会卡在while里,如果不会,那就是其他问题了,因为规格书上写的就是LOAD=1就是下一个波形就生效

网友:
没碰到这种情况~~~~~~~

网友:
我用过N76E003,PWM还是很正常的

网友C:
没遇到过。不过想问下楼主知道76E003的外部晶振是怎么接吗,不会是只能接有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遇到过。不过想问下楼主知道76E003的外部晶振是怎么接吗,不会是只能接有源吧? ...

根据我的理解,是只能接有源晶振

网友:
用PWM驱动无源蜂鸣器,很正常:
//PWM驱动无源蜂鸣器:PWM frequency = Fpwm/((PWMPH,PWMPL) + 1) = (16MHz/4)/(0x7A0 + 1) = 2048Hz
#define BUZZER_IO_CONFIG    P04_PushPull_Mode;   \
                                             P04 = 0;   \
                                             PWM_IMDEPENDENT_MODE; \
                                             PWM_CLOCK_DIV_4; \
                                             PWMPH = 0x07; \
                                             PWMPL = 0xA0; \
                                             PWM3H = 0x03; \
                                             PWM3L = 0xD0; \
                                             set_LOAD; \
                                             set_PWMRUN

#define BUZZER_ON               PWM3_P04_OUTPUT_ENABLE           //
#define BUZZER_OFF              P04 = 0;PWM3_P04_OUTPUT_DISABLE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啊。这个肯定是代码的问题

有些没有细节不够到位的的MCU设计,可能会有一些时钟延时,但任何一家都 ...

我怎么感觉他主频不会太高,尤其是看到32位除法,10hz,感觉他主频很有可能是几khz,这样计算新pwm值就要花6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