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形弹簧天线的占地方,433M金属天线有方的吗?

楼主(2017-11-16):
想找个长方体的造型的,不知道大家遇到过没有。 (不考虑PCB天线,截面积不足)

网友:
楼主画的一手好图

网友:
可以定制的

网友:
楼主画的一手好图 +1

网友:
楼主,圆的弹簧天线直接压扁可以用,我见过有源射频标签,433M的上面用这个,不知道是客户自己压的,还是厂家出厂就压好了,测试可以用,不知道有什么影响。

网友A:
433M 陶瓷天线

网友:
弹簧天线,方的不好找吧,圆的你这种结构的好找,定制的话,应该可以的

网友(2019-09-11):
引用 网友A:
433M 陶瓷天线

这种天线效果怎么样?

网友B:
你也可以把天线拉直,沿着外壳跑一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也可以把天线拉直,沿着外壳跑一圈

re
车钥匙里其实就是沿着外壳跑一圈的PCB天线,频率就是433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