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个月STM8S003价格暴涨啊,有内部消息吗?什么原因

楼主(2017-11-16):
最近几个月STM8S003价格暴涨啊,有内部消息吗?什么原因
现在一天一个价格,这货以后都不会降了吗,还有0603的电容也是几倍几倍的涨,电子行业的冬天来了吗?
我这每月要用50K也的量也有点肉痛.

网友A:
不是冬天来了,应该是旺季来了,需求大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冬天来了,应该是旺季来了,需求大涨

需求不可能1、2个月就爆涨啊,感觉现在有点不对劲,特别是电容,以前那么多货都去哪里了。像100nf这么常用的东西居然要断货,还这么活。

网友:
电容也是一天一个价

网友B:
赶紧换道把,用新塘的 n76e003,现在不含税好像是1.1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赶紧换道把,用新塘的 n76e003,现在不含税好像是1.1左右

换不了呀,封装要用QFN20的

网友:
是有点不正常,是不是有人囤积。

网友C:
引用 楼主:
换不了呀,封装要用QFN20的

QFN20的现在反而比TSSOP20便宜。  我的一个供应商跟我说是IPHONE,原来一个板用100多颗电容,现在一个板用三百多颗。占去了电容的产能....... IPHONE有这么大影响力?非常怀疑

网友:
引用 网友C:
QFN20的现在反而比TSSOP20便宜。  我的一个供应商跟我说是IPHONE,原来一个板用100多颗电容,现在一个板 ...

一年产10m个,就是1b的消耗量。。

网友:
引用 网友C:
QFN20的现在反而比TSSOP20便宜。  我的一个供应商跟我说是IPHONE,原来一个板用100多颗电容,现在一个板 ...

今天看新闻,平果公司营收全球第一,是腾讯的5倍,而腾讯每天营收2个亿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赶紧换道把,用新塘的 n76e003,现在不含税好像是1.1左右

BJ8M302,pin to pin ,价钱应该比你这个还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BJ8M302,pin to pin ,价钱应该比你这个还好

BJ8M302开发起来会气死,还是新塘靠谱

网友:
是不是又补摩拜,小黄车盯上了?

网友:
新塘的防破解怎么样?

网友F:
STC8F2K08S2-35I-TSSOP20/SOP16   1.2/1.15,大批量稳定供货,稳定价格 你有没有心动,欢迎来电

网友:
104电容,最近度涨的不像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STC8F2K08S2-35I-TSSOP20/SOP16   1.2/1.15,大批量稳定供货,稳定价格 你有没有心动,欢迎来电 ...

有没有AD

网友G:
引用 网友F:
STC8F2K08S2-35I-TSSOP20/SOP16   1.2/1.15,大批量稳定供货,稳定价格 你有没有心动,欢迎来电 ...

STC8H04  有货吗,样品怎么申请?我们现在有个客户样品是STM8S003的,现在重新做个costdown方案的 ,大概每个月40K

网友:
引用 网友G:
STC8H04  有货吗,样品怎么申请?我们现在有个客户样品是STM8S003的,现在重新做个costdown方案的 ,大概 ...

一月份有样品

网友:
是的,有个比较器,可用作简单的ADC,STC的供货能力,大家有目共睹的哦

网友:
可能炒房的去炒电子元件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STC8F2K08S2-35I-TSSOP20/SOP16   1.2/1.15,大批量稳定供货,稳定价格 你有没有心动,欢迎来电 ...

你们官网没看到
STC8F2K08S2-35I的PDF或引脚图啊? 只看到 STC8F2K64S
也不知道是否2者一样,或差异在哪里?

STC的资料一向令人头疼。。。 有跟我一样感觉的朋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BJ8M302开发起来会气死,还是新塘靠谱

新塘  稳定吗?  没觉得   上一家单位  用新塘的MO做了一个便携表     反响不太好
现在有没有改进  不太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们官网没看到
STC8F2K08S2-35I的PDF或引脚图啊? 只看到 STC8F2K64S
也不知道是否2者一样,或差异在哪 ...

网友H:
上海的封测厂的地被ZF征用了,说搬到江阴去了!什么时候能产就不清楚了,然后一些代理商就开始囤货炒货。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这边也有做可以替代003的芯片,价格在1块出头,觉得合适可以发个资料给你和提供开发样片。 ...

我需要的功能简单,1-2个定时器,4个IO即可,价格便宜,5毛左右可以接受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不了呀,封装要用QFN20的

瑞萨有QFN20的,3×3mm。价格2块左右,可能没有什么性价比

网友J:
引用 网友D:
BJ8M302,pin to pin ,价钱应该比你这个还好

BJ8M302的规格书有吗?哪一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BJ8M302的规格书有吗?哪一家的。

深圳博巨兴

网友:
引用 网友I:
那看看otp的合不合适了,4K byte的rom,12bit的adc,还有pwm,仿真器可以借给的,不需要购买。 ...

可以啊,价格挺关键的,小东西价值不高,每个元件所占价格比例都限制住了,很难选择

网友K:
看来小引脚tssop-20的 51 还是有顽强生命力的 n76e003、89f003 都可以凑合应付 stm003的缺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K:
看来小引脚tssop-20的 51 还是有顽强生命力的 n76e003、89f003 都可以凑合应付 stm003的缺货问 ...

在中国便宜的东西什么时间都有生命力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上海的封测厂的地被ZF征用了,说搬到江阴去了!什么时候能产就不清楚了,然后一些代理商就开始囤货炒货。 ...

显然不是这个原因,新科晶朋是在江阴工厂建好后才开始搬的,生产并没有中断

网友G:
你这个太高级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G:
你这个太高级了

,BJX 的MCU 一般人驾驭不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BJX 的MCU 一般人驾驭不了的。

复杂?驾驭不了吗还是有其他情况

网友M:
引用 楼主:
需求不可能1、2个月就爆涨啊,感觉现在有点不对劲,特别是电容,以前那么多货都去哪里了。像100nf这么常 ...

104的电容已经涨了快3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104的电容已经涨了快3倍了。。。。

   PC机DDR4内存条从两三百涨到800¥出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BJX 的MCU 一般人驾驭不了的。

严重同意,各种仿真bug,我承认我是一般人,转投新唐了,明显感觉舒服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