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擦除内部FLASH和外部NOR FALSH时是否需关中断

楼主(2017-11-16):
网上查了些资料,STM32在擦除内部FLASH时,是会暂停取指操作(即中断不会响应,如果中断向量和服务是在FLASH上),故无需关中断。
但是,如果我外扩了一片NOR FLASH呢?擦除和写入数据时,是否需关中断?现在关中断会导致无法响应中断请求(造成数据丢失),但是不关又怕有什么问题。

网友:
外扩的NOR FLASH是否需要关中断,看这个芯片的编程时序,检查编程时序如果被中断打断了是否有影响,若没有影响,就可以不关中断。

网友A:
外扩的是串行的吗?那不用。

网友:
以前写入的时候没关中断,有时候死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扩的是串行的吗?那不用。

我是FSMC并行NOR FLASH,我感觉不用关中断。但是如果是SPI的应该用吧?

网友:
关注下这个问题,坐等大神解答:

<1>为什么擦除ex nor flash需要关中断?

<2>针对不同接口的ex nor flash,是否关中断还需要区别对待?

网友:
这个看怎么做的吧,如果是用MCU本身的模块,一般不用关中断。如果是用GPIO来模拟时序的,那就要看中断打断对时序的影响是否会造成错误了,如果会就要关。

网友:
我来回答一下,对于外部nor flash(全部SPI NOR FLASH和部分并行NOR FLASH):LZ如果只是擦除不需要关中断,因为擦除只是一个命令发到nor flash,之后它内部就开始运作,这时读nor flash的状态寄存器(SR)是busy,擦除完成后状态寄存器恢复idle。也就是说在这段时间内STM32是否响应中断去干别的事都没问题,毕竟响应完中断还会返回到这里,读nor flash状态寄存器是idle就完成了擦除操作。
注:满足以上条件的前提是你的中断程序里没有擦写外部FLASH的操作。另外有些老的并行NOR FLASH不是通过状态寄存器来表示擦除是否完成,而是使用某些地址数据线的toggle来判断,这也不属于上述讨论的情况。

网友:
还是关一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