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抓轨音质比较好,我来测试下。

楼主(2017-11-16):
玩具王菲第一首,暗湧。

校验软件 - Hash_1.0.4

1:抓轨软件为 foobar2000v1.3.14

文件: C:\Documents and Settings\BH7KQK\My Documents\01. CD Track 01_foobar2000v1.3.14.wav
大小: 46087600 字节
修改时间: 2017年11月16日, 19:53:24
MD5: 4963CF4410244F96E236CE37034EB3CB
SHA1: A864BE0385D8E191C228203153BA9434EB494E3D
CRC32: 4AA9CE94

2:抓轨软件为 eac V1.3,精确抓轨。

文件: C:\Documents and Settings\BH7KQK\My Documents\01. 未知艺术家 - 音轨01_eac.wav
大小: 46087484 字节
修改时间: 2017年11月16日, 19:57:18
MD5: 5D155D5DC60304D2B34F3D0F53169C8D
SHA1: 8423C729788BCEE809E7C02BB392668F878407A0
CRC32: C911B57F

3:抓轨软件为 ultraiso v9.7.0.3476

文件: C:\Documents and Settings\BH7KQK\My Documents\Track01_ultraiso.wav
大小: 46087484 字节
修改时间: 2017年11月16日, 19:54:04
MD5: DECA34FEB14E226BE388BCE24276E76F
SHA1: 88576B75732B01F55F87C7D327B270AD2137F09A
CRC32: BB8540C0

看文件大小,第一个跟下面两个不同,第二个跟第三个相同,但是校验结果不同。
文件大小不同的原因是每个软件所认为的每首歌的前面空白时间不一样。
我们可以用winhex打开,我们知道。
根椐WAV文件头结构,data标识之前是4字节的数据长度,从三个文件的标识来看,是完全一样的。
前面说了,只是前后空白部分长度不同。所以
我分别找到三个文件,从非0,即非空白的地方开始,提取出相同长度的数据来比较,即可以知道,它们有没有区别了。
但是第二跟第三个文件大小一样,为什么校验又不同呢。。因为空白一样长,前后空白的比例不一样嘛,这点可以从图2中看出。

那么,真正有效的音乐长度为多少,是按data标识后的四个字节来取。这里为了方便取了36876168 字节

结果如下:

foobar

文件: C:\Documents and Settings\BH7KQK\My Documents\foobar2.bin
大小: 36876168 字节
修改时间: 2017年11月16日, 20:26:50
MD5: FB75FC116412B38EE383D48315864973
SHA1: 464446FF44471B6FDA99B616514CC6934C5AB154
CRC32: D17C84BE

eac:
文件: C:\Documents and Settings\BH7KQK\My Documents\eac2.bin
大小: 36876168 字节
修改时间: 2017年11月16日, 20:21:28
MD5: FB75FC116412B38EE383D48315864973
SHA1: 464446FF44471B6FDA99B616514CC6934C5AB154
CRC32: D17C84BE

ultraiso:

文件: C:\Documents and Settings\BH7KQK\My Documents\ultraiso2.bin
大小: 36876168 字节
修改时间: 2017年11月16日, 20:24:26
MD5: FB75FC116412B38EE383D48315864973
SHA1: 464446FF44471B6FDA99B616514CC6934C5AB154
CRC32: D17C84BE

相信看到这里,大家都不争用什么软件抓轨音质比较好了吧。

楼主:
通过三个软件使用上来看,反正平时用Foobar听歌,那么一个转换就出来了,何必非要EAC装B呢

网友A:
哈哈,cd盘我记得放电脑里就直接一堆wav了,根本没见过抓轨。早期的老光驱cd甚至直接就能播放,给电就行。

网友:
楼主的实验解除了我多年的疑惑。

网友:
数字信号,本身就要求不能错误解析,刻录的和读取的必须一致。模拟信号就有区别

网友:
0101转出来都一样的 sha和md5都一样  你能区分出好坏?

网友:
这一般都是发烧友拿来比较的,就是脑袋快发烧坏的那种

网友:
纯数字的东西,而且没有转换, 只要读取正确, 肯定不会不区别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哈哈,cd盘我记得放电脑里就直接一堆wav了,根本没见过抓轨。早期的老光驱cd甚至直接就能播放,给电就行。 ...

如果没有装插件,绝对不是放电脑就一堆WAV,WIN98时就抓过CD,直接复制只得到44byte的文件。

网友:
一般无错误的时候 大家抓出来应该是一样的 但是 光盘存储音乐的校验级别没有存储数据的级别高 也就是说音乐的误码率会高些 另外 为了照顾实时性 有时CD音频出现误码的时候 并不重读 所以 在光盘质量不佳的时候 例如 存放久了 或者 D版 才能发现纠错软件是否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有装插件,绝对不是放电脑就一堆WAV,WIN98时就抓过CD,直接复制只得到44byte的文件。 ...

那个44BYTE只是个信息文件, 你并没有抓到音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