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如何模拟两个或以上的从机I2C

楼主(2017-11-16):
现在的项目需要用I2C1同时模拟多个地址的从机I2C,当主机读不同地址的I2C时产生不同的响应,
网上找到的很多例程都只是模拟了一个I2C,我在固件库的手册中找到了I2C_ DualAddressCmd这个
函数,不知道怎么用,而且我想模拟至少4个地址的从机I2C 应该怎么做呢

网友A:
好像是可以设置两个从机地址的,你要速度快的话可以考虑用我们的USB转I2C适配器,有2路I2C支持从机,可以自己在PC端进行二次开发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455093649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可以设置两个从机地址的,你要速度快的话可以考虑用我们的USB转I2C适配器,有2路I2C支持从机,可以自 ...

这个是主机吧 我是要自己写程序哈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主机吧 我是要自己写程序哈 谢谢了

支持从机的

网友:
我没用过,在寄存器I2C_OAR2,支持7-bit地址

ENDUAL: Dual addressing mode en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