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c的全部飞针测试实际有吗?我把板子焊好才发现有断线...

楼主(2017-11-16):
上图,郁闷中,开始检查没到位

楼主:
手机不好,将就下

网友A:
这个还算好修,刮开用漆包线补一下能继续用

就是调试不通的时候郁闷,到处找原因,浪费时间

网友B:
板子这么空,把线搞这么细干什么....
把线扯通之后尽量改一下线宽再拉扯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算好修,刮开用漆包线补一下能继续用

就是调试不通的时候郁闷,到处找原因,浪费时间

光这个板来讲,修肯定没有问题,但是这种情况不应该,我是做的四层,幸好中间是平面层,如果中间走信号线不是很不安全?

网友:
引用 楼主:
光这个板来讲,修肯定没有问题,但是这种情况不应该,我是做的四层,幸好中间是平面层,如果中间走信号线 ...

肯定是属于PCB生产问题,找售后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子这么空,把线搞这么细干什么....
把线扯通之后尽量改一下线宽再拉扯一遍 ...

这是反面,器件基本在正面,线宽是因为从之前的一块板(有阻抗要求)中重用了模块,就没有改粗了,4.5mil,大于JLC的3.5mil要求

网友C:
这些问题完全能找售后,如果事情属实,坏一赔十,10片的样板只要发现一片就送给你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些问题完全能找售后,如果事情属实,坏一赔十,10片的样板只要发现一片就送给你用了! ...

好的,我在通过JLC平台找售后了,是样板,就是浪费了一板子元件和时间,哎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反面,器件基本在正面,线宽是因为从之前的一块板(有阻抗要求)中重用了模块,就没有改粗了,4.5mil ...

这个板子你可以飞一下接着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子你可以飞一下接着用

那倒是,不过有点强迫症,飞了一下心里老不爽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倒是,不过有点强迫症,飞了一下心里老不爽

这一点,深有同感.画PCB的都有轻微完美强迫症。除此之外我总是喜欢把折线线搞成弧线,想把板子贴满器件,电阻电容也不放过....

网友:
看来没有全测

网友:
画板,不要想着pcb厂如何强,尽量走粗线,大点过孔,泪滴,间隔,减少生产pcb难度和损耗,只是建议

网友:
我们一批大厂做pcb,过孔没铜,晕不晕,打元件,结果pcb厂赔,原因好像他们放假pcb放在电镀槽过夜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些问题完全能找售后,如果事情属实,坏一赔十,10片的样板只要发现一片就送给你用了! ...

投诉到你们售后,就是扯皮了,我们的PCB返单,这次应该是第三次了,这次生产的安装孔位明显小了,我们螺丝装不了,投诉到你们售后,居然厚颜无耻地说是:“螺丝大了”。真有想象力!

网友:
好奇,为什么飞针没测出来。

网友D:
飞针测试具体是怎么样的?这种问题是否能够通过飞针测试测出来?

网友C:
只要这个工序是人在控制,一切皆有可能,只是比例高低而以,全测我们承诺坏一赔十的规则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飞针测试具体是怎么样的?这种问题是否能够通过飞针测试测出来?

理论上一定能测出来,只要经过工人的手一切皆有可能,比例高低而以,就像你工作一样,一样出错,出错了则要付出代价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只要这个工序是人在控制,一切皆有可能,只是比例高低而以,全测我们承诺坏一赔十的规则 ...

顺路问下,不选择测试的,坏的有赔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顺路问下,不选择测试的,坏的有赔吗

那要看心情了

网友:
建议嘉立创严查流程的执行情况

网友C:
引用 网友E:
顺路问下,不选择测试的,坏的有赔吗

不是全测的,对于小批量,直通率低于98%的,坏一赔十,我想信大家基本上都是抽测,我们也是建议客户抽测,因为经过aoi本身就把了一关,后面的不良率不高,对于过孔有抽测来保证!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不是全测的,对于小批量,直通率低于98%的,坏一赔十,我想信大家基本上都是抽测,我们也是建议客户抽测,因为 ...

是不是这样,如果做了10片板,不测的,坏了1片,也是坏一赔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这样,如果做了10片板,不测的,坏了1片,也是坏一赔十的。

样板是免费全测,按全测的标准执行,如果打样了10片,坏了一片你就能退还所有的货款!
详细你可惟了解一下,嘉立创的坏一赔十规则

网友:
这就很尴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一定能测出来,只要经过工人的手一切皆有可能,比例高低而以,就像你工作一样,一样出错,出错了则 ...

飞针测试可以检测出这种 断线 的问题?

还是飞针测试只是测试过孔是否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全测的,对于小批量,直通率低于98%的,坏一赔十,我想信大家基本上都是抽测,我们也是建议客户抽测,因为 ...

AOI不是自动识别的过程么?理论上说肉眼能看到的断线应该AOI可以检出吧。还是工人拿放大镜看看就算AOI了。

网友(2018-01-27):
>AOI不是自动识别的过程么?理论上说肉眼能看到的断线应该AOI可以检出吧。
Indeed.

网友:
板子这么空,线画的太细了!画板子,除非特殊要求线要粗一点,要高于一般pcb厂家的工艺水平,而且要高多一点。

网友(2018-03-25):
引用 网友C:
这些问题完全能找售后,如果事情属实,坏一赔十,10片的样板只要发现一片就送给你用了! ...

这个话不好听!不是送给你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