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程:使用U盘安装纯净的WIN操作系统

楼主(2017-11-16):
以前一直采用的方法是:从itellyou下载系统.iso,再用ultraiso制作U盘系统盘,然后安装即可。
但是最近行不通了,买的微星笔记本,受不了软件崩溃,想换到WIN7,结果在安装时总是识别不了U盘(读卡器+TF卡也不行)。
在网上找了一圈,各种一键装机的软件,都不合适,要么只能GHOST安装,要么就是将我下载好的纯净系统加入插件。目前发现最满意的是优启时代,只在制作启动盘退出时弹窗提示一下是否要设置他们网址为首页。
下面开始教程:
-----------------------------------------------------
准备工作:下载优启时代的制作启动盘工具 http://www.uqi.me/post/usbsys2018.html 和纯净的系统镜像(到 itellyou) 下载。
制作启动盘:U盘,读卡器,USB转SATA+硬盘 都行,这个启动盘的作用是即使没系统也能进入一个PE系统,然后进行各种操作(将系统镜像复制到系统分区、修复引导文件)。

安装系统:

系统镜像文件不一定要放到U盘中,所以换系统时特方便,在原系统中下载的电脑上即可。制作启动盘时不需要复制系统镜像,省了不少时间。

注意:不需要选择“修复引导”。

接上面,安装好后重启再从U盘启动,进入PE修复引导文件:

网友A:
为啥不用微PE,完全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不用微PE,完全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

微PE是什么,哪里下载
--------------------------
找到了,这个有测试过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微PE是什么,哪里下载

找到了,这个有测试过吗?

微PE正在用,很不错,干净。。以前被大白菜害苦了,明明下的是纯净GHO,用大白菜装就被流氓了。

网友:
关键是装完之后会不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微PE是什么,哪里下载

找到了,这个有测试过吗?

测试过的,没什么问题,非常干净的东西

网友(2018-01-14):
好,回去就试试~~~

网友:
http://sergeistrelec.ru/winpe_10 ... nglish-version.html

Bootable disk Windows 10 and 8 PE - for maintenance of computers,
hard disks and partitions, backup and restore disks and partitions,
computer diagnostics, data recovery, Windows installation.

Composition of assembly:
WinPE10x86
WinPE10x64
WinPE8x86
WinPE8x86(Native)

这个有人用吗

网友:
大白菜4.5好用,后面的感觉一般,仅供参考。

网友:
用ultraISO做的启动盘启动不了新的电脑是因为新的电脑用的UEFI启动。所以需要支持制作UEFI启动盘的工具才行。

网友:
Rufus 中文绿色版 - 简单快速制作 USB 启动盘软件 (U盘安装 Windows 或 Linux 系统)

网友:
下周试试,老台式机更换系统,准备换个固态盘,就看支持U盘安装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试过的,没什么问题,非常干净的东西

刚是是可以用这还不错,不过启动分区貌似隐藏不了

网友:
经验告诉我,直接纯净系统刻到u盘引导最安全,系统再纯净,架不住PE污

网友:
实在U盘启动不了的办法:
1、先安装一个ghost版本的XP(32或者64位)
2、进入系统后用虚拟光驱打开ISO
3、选择不升级
4、这就是纯净版

网友:
老了,,,n年没装过新系统,,,学习ing,,,,,,,,,

网友(2018-02-16):
学习一下,收藏了,感谢。

网友:
我上次是被逼刻光盘安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