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读卡天线放大电路

楼主(2017-11-17):
如图,nxp手册推荐这个天线放大电路,不知道有人测试过没,天线不知道最大可以做到多大。想搞一个50X40cm的大天线,同时读取多个标签。

网友:
86*86mm 的天线
这电路也就9.8cm

楼主:
15693协议可以读取1米

楼主:
有人知道这个l和c要怎么取值才能符合13.56M的振荡?

网友(2018-07-28):
官方推荐的是1.5UH  91 PF  如图

网友(2019-02-27):
你好,请问你做出来了吗?可否与我联系?我目前在做如何增大读卡距离,可以指导一下吗?

楼主:
没做出来

网友:
f(osc) = 1/ (2 * PI * sqrt(L * 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