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SB 5V供电电路各种保护的方案?

楼主(2017-11-17):
  客户需要一个USB 5V供电电路  需要包括过压、过流和短路保护功能! 采用12VDC输入  USB5V输出。 寻求带保护的方案。普通的DCDC芯片  貌似都没有过压保护功能 比如RT8272。过流保护的值也不能设置。不能满足客户指定数值的要求。

寻求12V转5V的带各种保护的芯片方案。单芯片最好,可靠性高!没有就只能DCDC芯片加外挂保护电路。

大概的意思是:5V输出过压保护设定为6.5V,低于6.5V,1秒钟内消除保护。过流保护值3A。过流保护消除后1秒钟内恢复。

楼主:
这种全方位的保护,貌似要求很苛刻,但是电源类产品,安全最重要。客户有这种需求也无可厚非!  要是有这种功能的集成方案,那会是很实用! 在线寻求!万分感激!

网友A:
过压保护从来木有听说过,因为从来没见过dc-dc输出过压的(pmos上管除外,如果后面跟的不是mlcc!!!!,有一定几率烧毁芯片)。目前我用过的自带过流保护的是aoz1284,最大耐压36V,4A,实测约5A自动断电。然后是外置mos的tps40057。但是过流都不精确,毕竟硅会随温度和电压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压保护从来木有听说过,因为从来没见过dc-dc输出过压的(pmos上管除外,如果后面跟的不是mlcc!!!!, ...

谢谢!  带过压保护我也没听说过!但是也有这种可能,DCDC损坏输出过压,造成负载设备出现问题! 要是没有集成过压保护的DCDC  那有没有外置的过压保护芯片呢?

网友:
车充芯片不行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带过压保护我也没听说过!但是也有这种可能,DCDC损坏输出过压,造成负载设备出现问题! 要是没 ...

一般高端非PMOS的不会。再说真过压了你是没办法控制的——电压太高,连PMOS都能击穿。

你看看TPS2400吧。接N管的,内置charge pump,高压保护6.9V,低压保护3.0V。其它的你在digikey上搜过压保护控制器就能看到了,但是感觉都不是那么好用(你挂NMOS还得接charge pump。。)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高端非PMOS的不会。再说真过压了你是没办法控制的——电压太高,连PMOS都能击穿。

你看看TPS2400吧 ...

谢谢! 其实输入电压不高也就12V  可以用电压检测!一旦电压超过6.5V 就切断电源输出! 这种方案是否可行?用MOS管做输出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高端非PMOS的不会。再说真过压了你是没办法控制的——电压太高,连PMOS都能击穿。

你看看TPS2400吧 ...

TPS2400  就是我想要的效果! 作为电压检测  外加MOS管做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