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5460A 读寄存器一直为0 发现不了问题!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7-11-17):
//-------------CS5460 SPI读写-------------------------

void CS5460A_Write(U8 Add,UINT Data)
{
        U16 MSB,nAdd;

        nAdd = WRI | Add;
        MSB = (nAdd << 8) | (Data >> 16);

        ASPI_Write(wCPLD_ADLSB,Data);
        ASPI_Write(wCPLD_ADMSB,MSB);

        Delay(_1ms);
}

UINT CS5460A_Read(U8 Add)
{
        U16 MSB,nAdd;
        uint nData=0;

        nAdd = READ | Add;
        MSB = (nAdd << 8);

        ASPI_Write(wCPLD_ADMSB,MSB);

        Delay(100);

        nData = ASPI_Read(rCPLD_ADMSB);
        nData <<= 16;
        nData |= ASPI_Read(rCPLD_ADLSB);

        return nData;
}

//AD自检
bool ADC_CHECK(void)
{
        U32 rData=0;

        _PrintHZ12(GUI_WHITE,"\nAD   INIT ...");

        // CS5460A复位脚发脉冲
        g_tCpld1.ADREST        = 0;
        _WriteCpld1();
        Delay(_15ms);
        g_tCpld1.ADREST        = 1;
        _WriteCpld1();
        Delay(_20ms);

        // 同步控制命令字
    CS5460A_Write(0xFF,0xFFFFFE);

    // 读配置寄存器缺省值
        rData = CS5460A_Read(CONFIG);

    //判断
    while(!rData)
    {
        _PrintHZ12(GUI_RED," AD FAIL");

                if(ReadKeypad())
                break;
    }

        _PrintHZ12(GUI_GREEN," PASS");

        FeedDog();
    Delay(_800ms);

        return true;
}

楼主:
上面我写了个 AD自检的程序  , 读配置寄存器(CONFIG)的初始值,如果不为0,则判断AD读写正常。 可是实际情况,SDO一直读的是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