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如何只导入单个原理图的元件到PCB

楼主(2017-11-17):
Altium Designer 9,原理图有多张,我如何只导入单个原理图的元件到PCB。因为有部分原理图还没有确定,为了赶工,需要先布局一部分。

网友A:
导入时,去掉不导入的元件号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入时,去掉不导入的元件号不就行了

元件比较多,一个一个勾掉麻烦
我想偷懒

网友:
把不用到的,从工程移除

楼主:
good,竟然忘了这么玩

网友:
show differences
或者在不需要的原理图里面放置一个 compile  mask  屏蔽掉不u型要的部分

网友:
Key “shift”是什么?
我一般是place ->directives->complie mask,把不需要导到pcb的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