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双管正激结构是否可以用于大功率升压?

楼主(2017-11-17):
输入直流70v左右,输出直流450v/1a。100v的mos管,考虑管子耐压情况和可靠性,想采用双管正激,但是上网查了查,几乎没有这方面的先例,都是降压应用。不知大家有什么建议

网友:
一样一样的

网友A:
还是推挽靠谱

网友:
为啥不用推挽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是推挽靠谱

请教一下,正激和推挽有啥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正激和推挽有啥区别?

推挽的管子承受两倍原边的电压,因此原边高压很少用推挽

网友:
70V 可以考虑半桥或者推挽啊。
近500W的功率正激原边反峰电流很大的。
况且你用正激反而对MOS管耐压要求更高。

网友:
比较容易实现的方案如下:
1,先用PFC升压电路将后级DC转DC电路的母线电压升到400V~480V左右;
2,用LLC半桥输出450V/1A。

网友:
推挽比双管正激省磁芯

大方点用全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