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没焊的贴片usb插座,再次焊接如何操作比较容易?

楼主(2017-11-17):
图中预留了贴片micro usb插座焊盘,通常是空着不用的。
现在有几百个板子发到客户那,客户又提出要micro usb插座,只能想办法焊接上去了。

烙铁我是在行,但是风枪之类就不熟,像图中这样,usb 插座底部也是有焊盘的(背部也有元件),找人把焊锡刮干净,再次刷锡膏用风枪吹,这样可行不?

网友:
直接吹上去就可以了,只是这种全贴的不牢固.

网友A:
你这PCB哪儿做的? 看着做的挺好。  芯片离插座有点儿近,不好下烙铁。

网友B:
应急的办法:
点上锡膏.  锡膏用  有铅 之类的,温度一些的那种.

再过一遍回流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PCB哪儿做的? 看着做的挺好。  芯片离插座有点儿近,不好下烙铁。

肯定不能用烙铁了,因为插座底部的焊盘不焊好,插座很不牢固容易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急的办法:
点上锡膏.  锡膏用  有铅 之类的,温度一些的那种.

需要将焊盘焊锡刮掉么?
板子其它地方都有元件,需要包起来么?

网友:
涂BGA焊油,放上插座,用热风枪吹上去就行了,MicroUSB我都是这样手工焊的。
如果用的是无铅锡,最好用烙铁清理干净焊盘重新上一层有铅锡,无铅锡熔点太高,热风枪温度掌握不好插座里的塑料容易变形。

网友:
这个板子看着好眼熟。扫二维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将焊盘焊锡刮掉么?
板子其它地方都有元件,需要包起来么?

上次用的无铅的话,需要刮掉.    有铅的话,不用刮了

过炉的时候 上面盖个纸条即可, 要焊接的位置 露个洞出来, 洞大一点.

这些都是土方法,用的时候要试一下

网友:
座子引脚挂锡,往焊盘涂少许焊油,用热风枪吹上去,最后用尖头烙铁补焊引脚。

网友:
既然其它都焊好了并且测试正常,强烈不建议再过回流焊(也不需要加热台)。
还有BGA和附近容易烧坏的配件最好用金属薄皮折个方形盖子罩起来。

网友:
最好的方法点锡膏;用热风枪吹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看BGA位置,根本下不了烙铁的,

都说了用尖头烙铁了,就在引脚上面焊几下就行。

网友:
如果这个客户不是唯一的客户,那么宁愿另外重做一批给他,这一批发给不需要这个插座的客户,这样的改造费时费力不说,对于产品的可靠性也是个不小的考验,如果是我,就不去趟这个浑水,绝对是弊大于利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