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个焦耳小偷动画教程,找了好久的

楼主(2017-11-17):
以前玩电子的时候,自己做了一个焦耳小偷的电路驱动LED,过了几年了电池没有换过,还在用。刚整理资料发现之前搜集的焦耳小偷动画,做的非常好。推荐给大家

网友A:
boost,为什么叫焦耳小偷

楼主:
引用 网友A:
boost,为什么叫焦耳小偷

号称把电池的能量偷完,榨干。

网友:
一节电池
boost 升压 点亮LED

网友:
d1和电容都可以省的。

网友:
楼上说的元器件是可以省下,电路仍能工作,不过电池的利用率就降低了

网友:
如果能搞个开源制作就好了

网友:
LZ英文不错。。。。我都听不懂。。

网友B:
请问怎样能控制led的工作电流?要不led不就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怎样能控制led的工作电流?要不led不就烧了?

匝数比,计算出来的不太准,慢慢调 呵呵

网友:
过了几年电池没换过什么意思

网友:
很经典的电路啊

网友C:
这个电路貌似与那特斯拉高压发生器有着那么点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貌似与那特斯拉高压发生器有着那么点像。

将那个变压器看成自耦变压器就容易理解,但是相位与常见手转自耦不同,利用相位差来开关TR1,产生振荡.

网友:
引用 楼主:
匝数比,计算出来的不太准,慢慢调 呵呵

问题是电池电压不一样,电流也不一样啊

网友:
电池用到一定程度就可能漏液吧

网友:
没看懂电路图

网友D:
都是要做手电筒了为何不用18650非要1.5V升压 容量小效率低啊

网友:
名字满满的民科味道。

网友(2018-02-16):
这个频率怎么定,靠磁芯饱和关闭三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都是要做手电筒了为何不用18650非要1.5V升压 容量小效率低啊

他这个电路可以榨干电池最后的电量    一般的 7号5号电池1.5v  低于一定电压后  LED就无法点亮了

网友(2018-12-17):
效率应该不高吧?静态电流应该比较大吧?

网友:
变压器就是个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