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4封装的5819你们都用那个焊盘封装?钢网有像电阻那样

楼主(2017-11-17):
像电阻那样的防锡珠缺口吗?

网友A:
缺口是钢网厂给你改的防锡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缺口是钢网厂给你改的防锡珠。

电阻是可以啊
问题是我用的焊盘比较大的封装,加上那个缺口,基本上零件贴上去正好被放在了那个缺口中间啊,引脚能接触到的锡膏很少了,一块板子贴完了,生生的被震跑了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阻是可以啊
问题是我用的焊盘比较大的封装,加上那个缺口,基本上零件贴上去正好被放在了那个缺口中间 ...

你的封装不合适,现在觉得焊盘露出0.5mm左右更美观,又能放下更多的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封装不合适,现在觉得焊盘露出0.5mm左右更美观,又能放下更多的器件

现在也是这种感觉
不过焊盘太小用烙铁焊接就不怎么方便了
关键是嘉立创说处理钢网文件的不是一个人,各自有各自的习惯
有的时候二极管是没有防锡珠的,有时候就有,一样的封装存在一块板子上,大小不一样,都是二极管,大一点的就有,小一点的就没有
上次有个357光耦,同样的一个封装,以前几款板子都是开孔和焊盘一样大,上次突然在较短边方向上增加了一些,锡膏印到没有焊盘的地方了。打电话问,说是这样焊点更饱满。实际上的确是,我担心的锡珠没有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新开个钢网,没多少钱

问题是重新开的话万一再碰上这个人怎么办?

楼主:
有没有简单办法自己修改一下,比如把某个防锡珠的凸起搞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