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一款用于低功耗控制的加速度传感器

楼主(2017-11-17):
目前开发一款手持设备,需要在放置在桌面上静止不动的时候进入到休眠状态,人拿起来的时候恢复状态。
目前想到的方案是用加速度传感器来实现。
请推荐一款,能配置这种检测功能的加速度传感器,并且要带有中断输出,来唤醒MCU

网友:
AXDL35?? 很久之前用过,小米手环上面就有,肯定就是它了。

网友A:
是否可以考虑使用模拟电路?电感+磁铁或者压电传感器就是最基础的加速度传感器。

网友B:
超级简单的传感器。EC09401,哈,可以想想看怎么用。

网友C:
水银开关

网友:
这种传感器太多了,用过mma7660就难能实现这功能,休眠前设置好阈值,出现动作时候就会有中断脚电平发出。如果你是开发产品最好找几家做传感器的代理咨询一下那颗料货源好。

网友:
adxl362你看够不够低!

网友D:
BMA253,震动检测模式下20uA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超级简单的传感器。EC09401,哈,可以想想看怎么用。

这个方案蛮新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BMA253,震动检测模式下20uA

这颗料性价比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可以考虑使用模拟电路?电感+磁铁或者压电传感器就是最基础的加速度传感器。

用这种方案的优势是什么呢

网友:
机械式的振动开关,见有些充电宝在用

网友E:
adxl362满负荷工作也才3ua电流,很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这种方案的优势是什么呢

纯硬件实现啊,价格优势?不过你单片机可以完全掉电。

网友:
LIS2DH12
其实很多家都可以做到,最便宜最简单的事水银开关,不过检测只能是1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adxl362满负荷工作也才3ua电流,很好用

这颗料大约多少钱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水银开关

体积对产品来说大了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颗料大约多少钱呢

7-8¥

。。。

网友F:
引用 网友E:
adxl362满负荷工作也才3ua电流,很好用

性能确实NB,就是不好买啊,,,,,,搞不懂为啥立创都没有 ADXL 的片子!

网友:
引用 网友F:
性能确实NB,就是不好买啊,,,,,,搞不懂为啥立创都没有 ADXL 的片子! ...

在心间 有卖的  。就是论坛上那个分舵。

网友:
MARK一下,都是些很有用的建议,有需要再回头看看

网友:
性价比当然博世,低功耗可选ADI

网友:
滚动开关算不算一个方法,一样可以检测振动

楼主:
报告一下,目前用飞思卡尔的mma8452实现了,稳定性在测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