拟重写板载HT46R004代码,求最小成本的下手方法

楼主(2017-11-17):
有一块板载HT46R004(已经焊死)的电路板,因其原功能不能满足要求,需要增加一些功能。

原方案是另加了一块atmel的单片机及外围电路,满足了要求,但是一堆飞线,后来某条飞线断掉,又无法使用了。

近期想继续使用这块板子,不想再填加新的MCU和元器件,打算直接重写HT46R004,查了一下,是合泰的,在此问一下:
这种已经焊在板子上的MCU能否不取下直接烧录?
需要什么硬件和软件?
容易获得么?渠道是什么?大概成本是多少?(估计只此一次)

与原方案另加一块MCU及少量阻容器件相比,哪个更划算一些?

谢谢!!

网友:
这个OTP的芯片,所以还是再选个方案吧。

网友A:
OTp的 芯片 拆掉只能扔了,(开发环境,倒是可以免费下载,但是你要烧录或者仿真必须用专用工具)  你还不如找个你熟悉的芯片,不行搞个转接板 转成DIP  写程序。简单方便

网友B:
楼主,赶紧把字体改一下能省80块,这个比较划算

网友C:
大字体,已经举报~

网友:
引用 网友A:
OTp的 芯片 拆掉只能扔了,(开发环境,倒是可以免费下载,但是你要烧录或者仿真必须用专用工具)  你还不 ...

确实好主意.

网友:
不是量产的话可以换芯片改方案,otp只能烧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字体,已经举报~

好可怕,第一帖就碰线了,特意看了版规呢。

已改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赶紧把字体改一下能省80块,这个比较划算

谢谢,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OTp的 芯片 拆掉只能扔了,(开发环境,倒是可以免费下载,但是你要烧录或者仿真必须用专用工具)  你还不 ...

明了,自己加单片机好了

网友D:
如果直插或sop  做个小核心板替换 就不乱了  万能的stm8

楼主(2018-05-04):
引用 网友D:
如果直插或sop  做个小核心板替换 就不乱了  万能的stm8

谢谢,准备采用这个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