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总线只有32个错误帧才能进busoff?

楼主(2017-11-17):
目前产品发行在整车CAN网络不稳定的时候,会出现再发送某一个帧报文的时候,突然停止发送,进入busoff(200ms后恢复)。

而我们客户坚持认为,至少32个错误帧,每个错误帧TEC(发送错误计数器)加8,  32*8=256>255,才会进入busoff。

而我们的产品现在是在某一帧报文发送失败后,就会进busoff,而can网络上并没有32个错误帧。

坛友帮分析下、

网友A:
会出现再发送某一个帧报文的时候,突然停止发送,进入busoff

这个是怎么捕捉到的,怎么确定是一个帧,can重发是很快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出现再发送某一个帧报文的时候,突然停止发送,进入busoff

这个是怎么捕捉到的,怎么确定是一个帧,can ...

示波器采集的数据,
另外用CANoe看到网络上面也只有一个错误帧。
------------
另外下面有分析:

ECU报文被干扰时的截图,被干扰的报文的ID为0x1x,如下图所示,EOL设备注入了一个330个bit错误标记,因为都是显性电平,是一个错误帧;错误帧结束后,总线上就空闲了,此时,ECU进入了停发报文状态,直到200ms后,才恢复发送。
从CAN总线角度分析,ECU的一帧报文被干扰了,不应该进入busoff的,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证明ECU的停发报文不是因为busoff引起的是,ECU停发报文的时间是200ms

网友B:
这种现象应该是正常的,一般测试busoff都是仅干扰一个bit,像你上边说的这种测试,在正在发送的时候进行了干扰,被干扰的设备会在总线空闲后重发,到这时产生了300多个bit隐形电平,此时发送显然是失败的计数器+8,然后空闲后再发送反复循环直到busoff。因为总线持续为隐形电平,canoe上是看不到报文的,只能看到一帧之前被干扰的那一帧报文。如果注入的bit数再小一点就应该不会进入busoff了,当然这个bit数是可以算出来的,你可以自己算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现象应该是正常的,一般测试busoff都是仅干扰一个bit,像你上边说的这种测试,在正在发送的时候进行了 ...

感谢你的回复
我们车厂的意思:EOL设备注入了一个330个bit错误标记,因为都是显性电平,是一个错误帧;错误帧结束后‘【这不符合进入busoff的条件】’,总线上就空闲了,我们的ECU应该恢复发送报文,而不是进入busoff。

现在矛盾就在这个地方,到底符合不符合进busoff 的条件呢? 我用busoff中断确实能检测到busoff标志置位,但说不通为何进busoff

网友:
节点发送过程中总线被拉为显性,节点会检测到“位错误”,然后发送“主动错误帧”(TEC +8),但是经过14个bit的显性位后,并没有检测到隐形位,TEC +8,然后每连续8个显性位TEC +8 REC +8,以此类推:
错误位 0 14   22 。。 182 。。
TEC    8  16   24 。。 184 。。
很快就busoff了。

以上推测不一定准确,大概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回复
我们车厂的意思:EOL设备注入了一个330个bit错误标记,因为都是显性电平,是一个错误帧;错 ...

rt

网友:
楼主给出示波器图片吧,没示波器图片,没法分析。

网友:
用示波器或者逻辑分析仪看下CAN收发芯片前端的TXD引脚波形,如果出现Busoff 波形是很典型的。